问题求助一下

楼主(2012-01-13):
为什么系统时间离线模拟时有时会一跳两秒,比如从第5秒直接跳到第7秒,第6秒就没了。

还有系统秒时间从0秒到59秒变化,有时这个数字会左右移动,动来动去的,这样很不好。

网友A:
好像触屏大部分有左右移动的问题,应该是不同数字大小不一样的问题,

一跳两秒应该跟屏幕刷新频率有关系吧

网友B:
    是系统刷新频率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触屏大部分有左右移动的问题,应该是不同数字大小不一样的问题,一跳两秒应该跟屏幕刷新频率有关系吧

第一:现在好像只碰到eview步科的会左右移动,看着很不爽啊。

第二:是不是下载到触摸屏中,触摸屏上系统秒有时也会一跳两秒呢?请用过的大师说下啊。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系统刷新频率的关系吧

这个刷新频率可以更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