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六十五期-角行程阀与直行程阀

楼主(2012-01-13):
在你的工作现场都使用了那些角行程阀与直行程阀,并请叙述他们各自的特点及其现场的表现,最好能说出其被选用的原因及其与其它阀想比较的优缺点。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2年2月3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仪表的问题也不难啊,怎么每人顶上来呢。这些都是实际现场要遇到的问题。占楼嘿嘿。。。。。。

网友B:
角行程阀和直行程阀如何选用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一般用于调整风的用角行程阀居多,用于调整水的直行程阀居多,在调整水的自动控制系统中要求比较高,大都选用直行程阀,远程手动要求不高的选用角行程阀,角行程阀的线性范围较窄,特性也不太好,一般开度80%左右就已经接近全开了,没有什么调整的必要了,而直行程阀的线性范围基本是全程的,特性也较好一些。角行程阀大都不能关严,都有漏风现象,而直行程阀都可以实现全关,所以角行程阀不适合要求全关的场合。我们是热电行业,用于水系统的调节阀大都是直行程阀,尤其在水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中全是直行程阀,用于风系统的都是角行程阀,使用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C:
1、角行程阀门一般是在90度范围类往复旋转运动,典型的产品有蝶阀、球阀、偏心旋转阀(凸轮挠曲阀)、旋塞阀等,

2、直行程阀阀芯一般是在直线上往复运动(含采用螺旋方式运动的高压直行程阀),典型的产品有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三通阀、角型阀、Y型阀、轴流阀等。

  角行程:0至90度直角行程,用于控制球阀和蝶阀之类的角行程阀门直行程:直行程也就是上下行程,用于控制闸阀和截止阀等。

  气动直行程闸阀调节型和开关型在角行程和直行程的执行器中都有,也就是说不管直行程的执行器还角行程的执行器、不是开关型的就调节型的,开关型的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中间不停顿,比如角行程就是从0度到90度,要么从90度到0度,状态就是要么是开、要么就是关。而调节型的就是在0度和90度中间的任意角度都可以停,这样就可以调流量和压力。

网友D:
直行程调节阀最常见,企业里面大多都能用到,优缺点最好理解

角行程我们一般用在锅炉上,比如送引风,比如主给水,减温水,个人感觉,角行程大部分是电动的,机械部件比较多,电器原因,机械原因容易造成故障,还比较占地方,但是用起来还是比较皮实,

网友E:
我们使用西门子的角执行器,用于开关风门,调节冷风量进而调节温度

网友F:
在流体控制过程中,应用直行程调节阀较多,形式也较多。下面主要介绍下角形调节阀结构特点与应用。

角形调节阀的阀芯为单导向结构,只能正装不能反装,气开式必须采用反作用执行结构来实现。

流路简单,阻力小,阀体内侧流线型通路有助于防止固体在内壁堆积,

特别适用于高粘度、含有悬浮物和颗粒状物质流体的调节。

角形调节阀一般用于底进侧出,底进时阀芯密封面易受损伤,侧进时,阀座易受损伤。

在高压场合可采用侧进底出,可改善阀芯的损伤,同时有利于介质的流动,避免结焦、堵塞。

侧进底出应避免在小开度使用,因为容易发生震荡。

网友G:
我们现场好像有,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H:
一、角行程阀的特点

0-90度及90-0度进行调节,优点:切断快、耐气蚀、高压差、防堵性能强。

二、直行程阀的特点

上下调节,分单座阀与双座阀,流阻大,单座阀对阀门前后压差要求比较严,双座阀可以耐受较高的压差,但泄漏量较大。

在原先的企业控制加热炉,用到角行程调节阀,现在的企业主要控制水,所以用直通单座调节阀,因为双座调节阀泄漏量大,所以一直用单座的,

网友I:
想一想偶厂使用的调节阀既有直行程的也有角行程的。

在生产装置的在线流控制中直行程的阀门较多,其就是气动薄膜调节阀,由于执行机构是膜片气室,通过仪表可控压力风来实现膜片的弹性形变来推动阀杆的上下移动,从而改变调节机构里的阀芯与阀座的节流面积,所以这种调节阀的在线流量调节能力强,其被控介质的流量能够通过气源信号的压力高精度的改变,从而实现了远距离的电流信号自动控制阀门开度。

角行程的阀门,主要用于两位式的控制,这种阀门引用的场合关注的不是被控介质流量是否能够高精度的控制变化,而是要求介质能够做到关闭时丝毫不泄露,开启时最大流量的通过。这种阀门的执行机构是气缸形式,一定压力的气源信号进入气缸时要求流量越大越好,汽缸里是活塞杆或者活塞转换弹簧机构,大流量的压缩空气进入气缸的一侧推动活塞转动,带动调节机构的阀板旋转,其实开启或者关闭,这样的阀门是通过调节机构的形状分类的,蝶阀、球阀是应用最广的阀门。

虽然气动蝶阀、球阀也能够应用于生产装置中,但由于其阀板的性质决定了其在线的调节流量能力不好,加上这种角行程的阀门密封是软动密封,无法承受在线流控制中介质的冲刷、腐蚀、温度影响以及介质中夹杂的杂志对软密封的损伤,因此时间一长其在关闭时的泄漏量非常大,甚至失去控制作用,所以在生产中应用的较少,就是使用球阀的使用比例要大于蝶阀的使用。而直行程的调节阀虽然调节机构的密封是通过阀芯与阀座的硬密封来实现的,平常的泄漏量较大,但其耐辐射、冲刷、碰撞和抗温度能力要远远强于软密封垫片,因此其在生产装置中大量应用,但在两位式控制中由于泄漏量大和状态转换缓慢无法应用。

角行程的阀门主要用在储运、发货装车或者公用工程污水处理中,这种阀门要通过电磁阀来附件才能够自动动作,此外考虑到执行机构的损坏造成工艺的影响,大都安装手轮手动操作机构,现在在线流生产工艺的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很多生产工艺安装了联锁和紧急停车阀,这些阀门就是角行程的蝶阀或者球阀,平常处于全开或全关状态,发生工艺危险及时动作瞬间切断危险介质。

气动薄膜调节阀的附近是阀门定位器先前时候也有电气转换器后偶厂已经淘汰,这个定位器的作用就是把控制室的弱电流信号转换为能量大的受控气源压力信号进入调节阀的膜室来改变阀杆的上下移动。

角行程、直行程的阀门其分类是根据调节系统的调节阀板和阀芯的动作过程而言的,再起执行机构中除了气动外还有电动、液动、手动的分类,但不管怎样都是为了改变阀芯的状态。

网友J:
角行程阀门一般是在90度范围类往复旋转运动,典型的产品有蝶阀、球阀、偏心旋转阀(凸轮挠曲阀)、旋塞阀等,

直行程阀阀芯一般是在直线上往复运动(含采用螺旋方式运动的高压直行程阀),典型的产品有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三通阀、角型阀、Y型阀、轴流阀等。

网友K:
电动或液动控制的一般用角行程

气动控制的用直行程

网友L:
1、直行程阀流阻大,KV值小,角行程流阻小,KV值大:

角行程的介质流路复杂,呈S形,因而流阻大,流通能力小,所以KV值小。而角行程介质流路简单,因而流动阻力小,流通能力大,KV值大(其KV值约比直行程阀大1.5~3倍)

2、流过直行程阀的介质为易沉定,造成堵卡,而角行程阀却“自洁”性能好:

这是因为直行程阀中的戒指流路复杂造成的漩涡死区大,使介质易沉淀在节

流口附近,造成堵卡,出现阀芯关不死,打不开。角行程阀中的介质基本直通,不易形成沉淀,防堵性能好,故其自“洁性”能好。

3、直行程阀外形尺寸较大,外形复杂,角行程外形尺寸较小,外形简单:

直行程阀腔较为复杂,尺寸较大,所以阀体外形也跟着复杂起来,阀体外形尺寸较大,从而重量也大。而角行程阀流路简单,内腔和外形也简单,尺寸也小,因而重量也轻。

4、直行程阀阀杆密封性能差,角行程阀阀杆密封性能好:

直行程的阀芯上下运动,容易把介质带出,因而其阀杆密封性能差,角行程的阀杆转动,介质不易向外渗漏,还可以采用密封性能更好的填料,使角行程的密封性能比直行程提高2~3倍。

5、直行程阀中的单密封阀允许压差小,角行程允许压差大:

6、直行程阀的双密封泄漏大,而角行程阀的泄漏小:

直行程的双密封阀有上、下两个阀座,介质作用在上、下阀芯上的推力,方向相反而大小接近相等。所以双密封阀的不平衡力很小,故允许压差大。但双密封阀的阀芯轴向尺寸与两个阀座的轴向只存不可能做到绝对相等,总是上阀芯、阀座接触时,下阀芯、阀座还存在间隙,或者相反情况。因而,双密封阀的泄漏量大,加上热膨胀的影响,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而角行程阀,特别是球阀,因阀芯为球面,与密封相切,接触良好,故泄漏量小。

7、直行程阀耐冲蚀能差,角行程阀的耐冲蚀性能好:

在高压差情形下,直行程阀内的高速流动介质直接对着阀芯头部冲蚀,故其耐冲蚀性能差。而角行程阀的阀芯可放在阀腔内侧,避免介质直接冲蚀,故其耐冲蚀性能好。

8、直行程阀比角行程阀易产生震动:

直行程阀的阀芯上下运动与阀的上下震动同拍,在一定条件下易产生共振;而角行程阀的阀芯转动,与阀的上下震动不同拍,故不易产生。

9、可调范围R

     可调范围反映调节阀控制的流量范围,R越大,调节流量的范围越宽,性能指标就越好,通常阀门的R=30V球阀R=50

10、小开度工作性能好

    由于受到结构的限制,通常阀门小开度工作性能差,产生启跳和振荡,R值很小(即最小流量Qmin很大),即比较差的小流量微调功能,但V球可以很好的满足小流量调节,且工作双十分平衡。

网友M:
军团任务测试。

网友M:
再次测试。

网友M:
继续测试。

网友N:
回帖。测试。擂台。军团。

网友O:
引用 网友L:
1、直行程阀流阻大,KV值小,角行程流阻小,KV值大:角行程的介质流路复杂,呈S形,因而流阻大,流通能力小,所以KV值小。而角行程介质流路简单,因而流动阻力小,流通能力大,KV值大(其KV值约比直行程阀大1.5~3倍) 2、流过直行程阀的介质为易沉定,造成堵卡,而角行程阀却“自洁”性能好:这是因为直行程阀中的戒指流路复杂造成的漩涡死区大,使介质易沉淀在节流口附近,造成堵卡,出现阀芯关不死,打不开。角行程阀中的介质基本直通,不易形成沉淀,防堵性能好,故其自“洁性”能好。 3、直行程阀外形尺寸较大,外形复杂,角行程外形尺寸较小,外形简单:直行程阀腔较为复杂,尺寸较大,所以阀体外形也跟着复杂起来,阀体外形尺寸较大,从而重量也大。而角行程阀流路简单,内腔和外形也简单,尺寸也小,因而重量也轻。 4、直行程阀阀杆密封性能差,角行程阀阀杆密封性能好:直行程的阀芯上下运动,容易把介质带出,因而其阀杆密封性能差,角行程的阀杆转动,介质不易向外渗漏,还可以采用密封性能更好的填料,使角行程的密封性能比直行程提高2~3倍。 5、直行程阀中的单密封阀允许压差小,角行程允许压差大: 6、直行程阀的双密封泄漏大,而角行程阀的泄漏小:直行程的双密封阀有上、下两个阀座,介质作用在上、下阀芯上的推力,方向相反而大小接近相等。所以双密封阀的不平衡力很小,故允许压差大。但双密封阀的阀芯轴向尺寸与两个阀座的轴向只存不可能做到绝对相等,总是上阀芯、阀座接触时,下阀芯、阀座还存在间隙,或者相反情况。因而,双密封阀的泄漏量大,加上热膨胀的影响,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而角行程阀,特别是球阀,因阀芯为球面,与密封相切,接触良好,故泄漏量小。 7、直行程阀耐冲蚀能差,角行程阀的耐冲蚀性能好:在高压差情形下,直行程阀内的高速流动介质直接对着阀芯头部冲蚀,故其耐冲蚀性能差。而角行程阀的阀芯可放在阀腔内侧,避免介质直接冲蚀,故其耐冲蚀性能好。 8、直行程阀比角行程阀易产生震动:直行程阀的阀芯上下运动与阀的上下震动同拍,在一定条件下易产生共振;而角行程阀的阀芯转动,与阀的上下震动不同拍,故不易产生。 9、可调范围R大     可调范围反映调节阀控制的流量范围,R越大,调节流量的范围越宽,性能指标就越好,通常阀门的R=30,V球阀R=50 10、小开度工作性能好    由于受到结构的限制,通常阀门小开度工作性能差,产生启跳和振荡,R值很小(即最小流量Qmin很大),即比较差的小流量微调功能,但V球可以很好的满足小流量调节,且工作双十分平衡。

网友C:
偶前面已经回复了,进来帮忙测试

网友P:
直行程阀阀杆密封性能差,而角行程阀杆密封性能好

密封失效往往是由运动和摩擦造成的。

相对于直行程阀,角行程阀的动作幅度小,只有旋转(径向)运动,没有直线(轴向)运动,一个行程只会转动90度,所以摩擦作用小,消耗的密封材料少,密封效果好。
直行程阀的行程长,把消耗的密封材料带出了填料函,所以同样的阀门行程数量,摩擦作用更大,密封更容易损耗,容易泄漏。
 所以,角行程的阀杆密封效果好。

网友C:
直行程阀(阀芯上下运动)与角行程阀(阀芯旋转运动)比较存在以下的不足,其表现在:
  1、从流路上分析,直行程阀流路复杂,导致4个不足:
  (1Kv值小;
  (2)防堵差;

   (3)尺寸大,笨重;
   (4)外观差;
 2、直行程阀阀杆上下运动,滑动摩擦大,导致2个不足:
   (1)阀杆密封差,寿命短;

   (2)抗振动差;
  3、从结构上分析,导致3个不足:
    1)单密封允许压差小;

    2)双密封泄露大;
   (3)阀芯在中间,无法避开高速介质(汽蚀、颗粒)的直接冲刷,寿命短。

目前国内的大多化工厂家用的直行程明显多于角行程阀门,如何更好的选用,还请大家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Q:
不懂,强烈表示关注,起码得10字

网友R(2012-02-14):
      一般90度开度的阀用的是角行程执行机构,这种机构目前都采用电机带动齿轮减速传动机构,齿轮又带动输出轴转动的方式进行工作。电机转动会产生惯性,这个惯性产生的力矩一般较小。齿轮传动机构转动的时候也会产生惯性,这个惯性较大。齿轮的转动惯性与齿轮的转速、质量成正比。如果其中一个齿轮设计得较大,惯性就会增加。惯性带动输出轴产生超过控制指令的动作量,这个性质叫做执行器的堕走。堕走对控制是有害的。

     而直行程阀用直行程执行机构,这种机构一般采用齿轮减速传动和蜗轮蜗杆机构相结合的传动方式。齿轮减速机构是为了传动、减速、放大力矩。蜗轮蜗杆机构主要是为了把角位移转换成直线位移,同时由于蜗轮蜗杆机构本身的特性,又具备了自行制动的功能。

网友S:
用何种法是根据现场管路来确定的。

1 角行程阀对流体的阻力小。防堵性能好些。防腐蚀性好。但关闭时封堵性较直行程阀差。

2 直行程阀动作迅速,调节范围大。关闭时关闭比较严。对控制流量精度较好。易产生震动。手流体的冲击较大。

目前我们用得较多的是直行程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三等奖9名:30积分获得者
zhxl198808 zhxl198808
2002125 2002125
xclcb     xclcb
gx_xg112 孜然
CSUNXY62    CSUNXY62
sundatao    涛声依旧
fu4730    fu4730
zyw3166 勇者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