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2-01-13):
                                高压变频器维护注意事项

一、变频器运行巡检注意事项

1.       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显示屏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及时反映。

2.       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0~4之间。

3.       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

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4.       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吸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5.       变频器室必须保持干净,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6.       变频器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二、变频器定期保养注意事项

1.       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变频器柜内外,保证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埃。

2.       检查变频室的通风、照明,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3.       检查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4.       检查变频柜内所有的接地应可靠,接地无锈点。

5.       检查变频器旁通柜高压开关的操作应正常,能正确合闸和分断。

6.       变频器试运行完成后,应重新检查紧固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连接各螺母。

7.       半年内应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连接各螺母。

8.       半年内应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连接各螺母。

9.       变频器长时间停机后恢复运行,应测量变频器(包括移相变压器,旁通路(主回路)绝缘,应当使用2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合格后才能启动变频器。输出端禁止使用摇表,防止内部器件的损坏。

三、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1.       加强巡检,安排专人负责变频器的日常维护。

2.       运行数据记录

编写变频器的运行记录表,定时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室内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的隐患。

3. 保证变频器室的环境温度0-40之间。

设置专人检测变频器柜顶冷却风扇是否正常。柜门的过滤网上是否阻塞,确保冷却风路通畅。具体方法将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吸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纸张应吸附在过滤网上。为了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吗,每两周应清扫一次过滤网。如果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清扫时应注意滤网里外面,切勿倒置安装。

4. 随时记录并检测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输出电流,输入电流。

5. 环境检测

1)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确保空气中不得有过量的尘埃、盐酸、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2)夏季多雨季节,应当防止雨滴进入变频器内部,防止雷击等

3)冬季注意控制温度不要过低,低于零下温度,注意保温。

6. 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有没有异常的放电和过热痕迹,没有异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7.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测有无遗漏的螺丝和导线等防止小件金属物品遗留造成变频器内部短路事故。特别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连接线的连接正确可靠。

8.电机每次切换运行方式时,认真检查分后闸位置,防止“反送电”情况发生。

四、变频器夏季运行特点

变频器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0,最高环境温度40.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每升高10度,变频器中滤波电容的使用寿命将减半。

此外变频器运行情况是否良好,于环境清洁度也有很大 的关系。夏季是变频器故障的多发期,只有通过良好的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够减少设备故障的产生,请务必注意。

总之,客户现场使用高压变频器时应当注意它安装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及时开启空调和通风设备以及除湿器,以防止其超温运行。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清扫时要注意做好静电防护。(天气干燥时一定要小心)尽量避免触碰电子线路板,开关器件等简单敏感设备。加强巡检,定期清扫变频器进风口滤网和变频室进风口滤网。运行2年以上的变频器应该更换整片滤网。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路的正确可靠连接‘保持相关标示的清晰完整,同时可将变频器常见故障以及处理方法,紧急技术联系等重要信息张贴在显眼位置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