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的订时器问题

楼主(2012-01-13):
定时器的指令中有没有 通电延时与断电延时并存的指令?手册没有详细解释。

网友A:
没有。   断电延时,可以使用条件常闭。

网友B:
下面图片中20000就是000的断电延迟

网友C: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呀?感觉时间关系就直接用定时器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