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插排上的两个真空泵不能同时启动

楼主(2012-01-13):
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我们设备临时接了两个500w的真空泵,早上来了以后在插排上先接上一个真空泵(之前这个插排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再接第二个真空泵的时候不能启动,它会颤动,就是启动不起来的样子。更换次序后是一样的结果,就是第二个接通的真空泵不能启动。如果用插排上的按钮统一控制的话就可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因为你的一个真空泵工作后,系统压力建立后,另一个泵再启动时负载过重的原因;

2、所以同时启动时,两个泵都同时从低压、轻负载下启动,所以可以同时启动;

网友A:
3、原因是异步电机的启动力矩小的缘故,一旦转起来后,力矩会很快增大。

网友B:
主要是后启动的真空泵是带负荷启动。因为第一个启动的真空泵已经将容器内的压力降为较低的负压,小型真空泵一般是柱塞式的,由于容器有负压力,进气气门打不开,并且柱塞已经被负压拉到止点,堵转是很可能的。

网友C:
      不同时启动可能是负载有轻重的原来,还有一不明白"(之前这个插排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经后来确认,确实如大家所说,感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