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410能和DSP走485串口modbus-RTU通信吗?

楼主(2012-01-13):
台达DOP-B07S410(新出的一款屏)能和DSP走485串口通信吗?采用modbus-RTU协议,触摸屏做主机

如果能的话该如何设置呢?软件采用新出的DOPSoft。

我看了一下,410只有一个COM1设定口,控制器里只有delta AH series PLC(modbus)一个与modbus有关的控制器选项。

 415有三个com口设定,有专门的modbus子选项,有RTU nW(maste)和RTU(slaver),该选哪个呢?

网友A:
首先感谢你选用台达产品。

你选的这款经济性产品请落实你的plc,这是只能和台达plc链接的经济性触摸屏。和本品牌的是可以满足通讯要求,其他品牌的都不能链接。请注意。

DOP-B07S411是可以和其他品牌链接的。

网友B:
B07S410只能连接台达自己的PLC,B07S415是可以连接你的DSP的   走MODBUS通讯即可

网友C:
你的dsp作为modbus从站存在,如果地址能够设置成和plc地址对应,才能使用B07s410。否则就使用B07S4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