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电路图及元件符号 (1)

楼主(2012-01-13):
电子设备中有各种各样的图。能够说明它们工作原理的是电原理图,简称电路图。
  一张电路图就好象是一篇文章,各种单元电路就好比是句子,而各种元器件就是组成句子的单词。所以要想看懂电路图,还得从认识单词 —— 元器件开始。有关电阻器、电容器、电感线圈、晶体管等元器件的用途、类别、使用方法等内容可以点击本文相关文章下的各个链接,本文只把电路图中常出现的各种符号重述一遍,希望初学者熟悉它们,并记住不忘。
电路图有两种,一种是说明模拟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它用各种图形符号表示电阻器、电容器、开关、晶体管等实物,用线条把元器件和单元电路按工作原理的关系连接起来。这种图长期以来就一直被叫做电路图。
另一种是说明数字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它用各种图形符号表示门、触发器和各种逻辑部件,用线条把它们按逻辑关系连接起来,它是用来说明各个逻辑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整机的逻辑功能的。为了和模拟电路的电路图区别开来,就把这种图叫做逻辑电路图,简称逻辑图。
除了这两种图外,常用的还有方框图。它用一个框表示电路的一部分,它能简洁明了地说明电路各部分的关系和整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
电阻器与电位器
  符号详见图 1 所示,其中( a )表示一般的阻值固定的电阻器,( b )表示半可调或微调电阻器;( c )表示电位器;( d )表示带开关的电位器。电阻器的文字符号是“ R ”,电位器是“ RP ”,即在 R 的后面再加一个说明它有调节功能的字符“ P ”。

  在某些电路中,对电阻器的功率有一定要求,可分别用图 1 中( e )、( f )、( g )、( h )所示符号来表示。
几种特殊电阻器的符号:
第 1 种是热敏电阻符号,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是随外界温度而变化的。有的是负温度系数的,用 NTC 来表示;有的是正温度系数的,用 PTC 来表示。它的符号见图( i ),用 θ 或 t° 来表示温度。它的文字符号是“ RT ”。
第 2 种是光敏电阻器符号,见图 1 ( j ),有两个斜向的箭头表示光线。它的文字符号是“ RL ”。
第 3 种是压敏电阻器的符号。压敏电阻阻值是随电阻器两端所加的电压而变化的。符号见图 1 ( k ),用字符 U 表示电压。它的文字符号是“ RV ”。这三种电阻器实际上都是半导体器件,但习惯上我们仍把它们当作电阻器。
第 4 种特殊电阻器符号是表示新近出现的保险电阻,它兼有电阻器和熔丝的作用。当温度超过 500℃ 时,电阻层迅速剥落熔断,把电路切断,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它的电阻值很小,目前在彩电中用得很多。它的图形符号见图 1 ( 1 ),文字符号是“ R F ”。

楼主:
电容器的符号
  详见图2 所示,其中( a )表示容量固定的电容器,( b )表示有极性电容器,例如各种电解电容器,( c )表示容量可调的可变电容器。( d )表示微调电容器,( e )表示一个双连可变电容器。电容器的文字符号是 C 。

楼主:
电感器与变压器的符号
  电感线圈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3 。其中( a )是电感线圈的一般符号,( b )是带磁芯或铁芯的线圈,( c )是铁芯有间隙的线圈,( d )是带可调磁芯的可调电感,( e )是有多个抽头的电感线圈。电感线圈的文字符号是“ L ”。

  变压器的图形符号见图 4 。其中( a )是空芯变压器,( b )是滋芯或铁芯变压器,( c )是绕组间有屏蔽层的铁芯变压器,( d )是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e )是耦合可变的变压器,( f )是自耦变压器,( g )是带可调磁芯的变压器,( h )中的小圆点是变压器极性的标记。

楼主:
送话器、拾音器和录放音磁头的符号

送话器的符号见图 5 ( a )( b )( c ),其中( a )为一般送话器的图形符号,( b )是电容式送话器,( c )是压电晶体式送话器的图形符号。送话器的文字符号是“ BM ”。

  拾音器俗称电唱头。图 5 ( d )是立体声唱头的图形符号,它的文字符号是“ B ”。图 5 ( e )是单声道录放音磁头的图形符号。如果是双声道立体声的,就在符号上加一个“ 2 ”字,见图( f )。

楼主:
扬声器、耳机的符号
  扬声器、耳机都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声音的换能元件。耳机的符号见图 5 ( g )。它的文字符号是“ B E ”。扬声器的符号见图 5 ( h ),它的文字符号是“ BL ”。

楼主:
接线元件的符号
  电子电路中常常需要进行电路的接通、断开或转换,这时就要使用接线元件。接线元件有两大类:一类是开关;另一类是接插件。
    ( 1 )开关的符号
  在机电式开关中至少有一个动触点和一个静触点。当我们用手扳动、推动或是旋转开关的机构,就可以使动触点和静触点接通或者断开,达到接通或断开电路的目的。动触点和静触点的组合一般有 3 种: ① 动合(常开)触点,符号见图 6 ( a ); ② 动断(常闭)触点,符号是图 6 ( b ); ③ 动换(转换)触点,符号见图 6 ( c )。一个最简单的开关只有一组触点,而复杂的开关就有好几组触点。
点下方表示推拉的动作;( d )表示旋转式开关,带 3 极同时动合的触点;( e )表示推拉式 1×6 波段开关;( f )表示旋转式 1×6 波段开关的符号。开关的文字符号用“ S ”,对控制开关、波段开关可以用“ SA ”,对按钮式开关可以用“ SB ”。

  开关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7 。其中( a )表示一般手动开关;( b )表示按钮开关,带一个动断触点;( c )表示推拉式开关,带一组转换触点;图中把扳键画在触点下方表示推拉的动作;( d )表示旋转式开关,带 3 极同时动合的触点;( e )表示推拉式 1×6 波段开关;( f )表示旋转式 1×6 波段开关的符号。开关的文字符号用“ S ”,对控制开关、波段开关可以用“ SA ”,对按钮式开关可以用“ SB ”。

   ( 2 )接插件的符号
  接插件的图形符号见图 8 。其中( a )表示一个插头和一个插座,(有两种表示方式)左边表示插座,右边表示插头。( b )表示一个已经插入插座的插头。( c )表示一个 2 极插头座,也称为 2 芯插头座。( d )表示一个 3 极插头座,也就是常用的 3 芯立体声耳机插头座。( e )表示一个 6 极插头座。为了简化也可以用图( f )表示,在符号上方标上数字 6 ,表示是 6 极。接插件的文字符号是 X 。为了区分,可以用“ XP ”表示插头,用“ XS ”表示插座。

楼主:
继电器的符号

  因为继电器是由线圈和触点组两部分组成的,所以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也包括两部分:一个长方框表示线圈;一组触点符号表示触点组合。当触点不多电路比较简单时,往往把触点组直接画在线圈框的一侧,这种画法叫集中表示法,如图 9 ( a )。当触点较多而且每对触点所控制的电路又各不相同时,为了方便,常常采用分散表示法。就是把线圈画在控制电路中,把触点按各自的工作对象分别画在各个受控电路里。这种画法对简化和分析电路有利。但这种画法必须在每对触点旁注上继电器的编号和该触点的编号,并且规定所有的触点都应该按继电器不通电的原始状态画出。图 9 ( b )是一个触摸开关。当人手触摸到金属片 A 时, 555 时基电路输出( 3 端)高电位,使继电器 KR1 通电,触点闭合使灯点亮使电铃发声。 555 时基电路是控制部分,使用的是 6 伏低压电。电灯和电铃是受控部分,使用的是 220 伏市电。
继电器的文字符号都是“ K ”。有时为了区别,交流继电器用“ KA ”,电磁继电器和舌簧继电器可以用“ KR ”,时间继电器可以用“ KT ”。

楼主:
电池及熔断器符号

  电池的图形符号见图 10 。长线表示正极,短线表示负极,有时为了强调可以把短线画得粗一些。图 10 ( b )是表示一个电池组。有时也可以把电池组简化地画成一个电池,但要在旁边注上电压或电池的数量。图 10 ( c )是光电池的图形符号。电池的文字符号为“ GB ”。熔断器的图形符号见图 11 ,它的文字符号是“ FU ”。

楼主:
二极管、三极管符号

  半导体二极管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12 。其中( a )为一段二极管的符号,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就是说在这个二级管上端接正,下端接负电压时它就能导通。图( b )是稳压二极管符号。图( c )是变容二极管符号,旁边的电容器符号表示它的结电容是随着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变化的。图( d )是热敏二极管符号。图( e )是发光二极管符号,用两个斜向放射的箭头表示它能发光。图( f )是磁敏二极管符号,它能对外加磁场作出反应,常被制成接近开关而用在自动控制方面。二极管的文字符号用“ V ”,有时为了和三极管区别,也可能用“ VD ”来表示。

楼主:
三极管

  由于 PNP 型和 NPN 型三极管在使用时对电源的极性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在三极管的图形符号中应该能够区别和表示出来。图形符号的标准规定:只要是 PNP 型三极管,不管它是用锗材料的还是用硅材料的,都用图 13 ( a )来表示。同样,只要是 NPN 型三极管,不管它是用锗材料还是硅材料的,都用图 13 ( b )来表示。图 13 ( c )是光敏三极管的符号。图 13 ( d )表示一个硅 NPN 型磁敏三极管

楼主:
晶闸管、单结晶体管、场效应管的符号

晶闸管是晶体闸流管或可控硅整流器的简称,常用的有单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和光控晶闸管,它们的符号分别为图 14 中的( a )( b )( c )。晶闸管的文字符号是“ VS ”。
单结晶体管的符号见图 15

 利用电场控制的半导体器件,称为场效应管,它的符号如图 16 所示,其中( a )表示 N 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b )表示 N 沟道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 c )表示 P 沟道耗尽型绝缘栅场效应管。它们的文字符号也是“ VT ”。

网友A(2020-01-03):
给楼主赞一个!!!想学画电路图,楼主有什么宝贵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