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个报警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2012-01-13):
双刀架立车的W轴伺服电机报警231116   编码器位置差太大;更换电机后报警231119 编码器信号A+B误差大,好像是这个意思,请问有碰到的过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伺服是什么品牌啊,应该不同的品牌报警设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