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改用普通电脑控制

楼主(2012-01-13):
各位大侠,我司有台设备,原有A970GOT触屏坏,能采用普通计算机+显示器用鼠标操作控制吗,如何实现呢?

网友A:
这样要有专门的软件和硬件才行,还是买个屏替代好些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C: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要更换的话,首先要注意的安装尺寸、位置、环境等,确定组态软件,硬件的通讯,还有就是要知道通讯的地址等!

网友D:
呵呵;还是用触摸屏吧;

至少你电脑的稳定性都没办法保证;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