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plc控制系统需要以下7个步骤

楼主(2012-01-13):
                            设计一个plc控制系统需要以下7个步骤

1. 系统设计与设备选型
   a. 分析你所控制的设备或系统。PLC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外部系统。这个系统可能是单个机器,机群或一个生产过程。
   b. 判断一下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入输出点数是否符合可编程控制器的点数要求。(选型要求)
   c. 判断一下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复杂程度,分析内存容量是否够。 2. I/O赋值(分配输入输出)
   a. 将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入信号进行赋值,与PLC的输入编号相对应。(列表)
   b. 将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出信号进行赋值,与PLC的输出编号相对应。(列表)
3.
设计控制原理图
   a. 设计出较完整的控制草图。
   b. 编写你的控制程序。
   c. 在达到你的控制目的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程序。
4.
程序写入PLC
   将你的程序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5.
编辑调试修改你的程序
   a.程序查错(逻辑及语法检查)
   b.在局部插入END,分段调试程序。
   c.整体运行调试
6.
监视运行情况
   在监视方式下,监视一下你的控制程序的每个动作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返回步骤5,如果正确则作第七步。
7.
运行程序(千万别忘记备份你的程序)

电机选型原则:
1.
如果仅仅需要电机提供长时间单方向的动力输出,而且成本要低,就选普通感应电机;
2.
如果需要频繁正反转,就选可逆电机;
3.
如果还需要中途急停,就在可逆电机上加刹车(你所说的刹车电机);
4.
如果要经常改变速度,就选调速电机;
5.
如果要经常改变速度还要频繁正反转还要中途急停还要停得比较准确就选步进电机;
6.
如果除了要实现上述要求还要求在高速低速恒扭矩还要实现和很多电机或系统等实现全自动控制还不怕贵,那就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A:
这可以顶一下,建议弄个精华 2天。让新来的学习一下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