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3 与 MCGS TPC7062K 通讯不上求解决?

楼主(2012-01-13):
数据线的连接是

 XC3的4脚连接TPC7062的3脚

XC3的5脚连接TPC7062的2脚

XC3的8脚连接TPC7062的5脚

连接线估计没问题。

MCGS 的驱动中有XC的驱动,可是在组态软件中

1 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

2 设备0 -信捷XC系列PLC

连接好变量后 ,在TPC7062做个最简单的显示X0的状态,也没反应。

而且奇怪的是 ,在通用父串口设备中,竟然显示是 COM2口。

而TPC7062的RS232口应该是COM1. RS485才是COM2.

在通用父串口设备中把串口号改为COM1  19200 -8-O-1 以后还是连接不上。

这个串口的通讯方式,用XC3的编程软件可以正常连接。

有用过XC3与TPC组合的高手吗?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没玩过与信捷PLC的连接,但通讯口一般是 COM1 接口呀, 还有就是通讯速率最好设置一样的

网友B:
通讯波特率必须一样,不一样会显示通讯逾时或通讯未连接

网友C:
xc3有485端子 可以试试

网友D:
把com2改成com1!设备地址默认为1!

网友E(2019-08-02):
信捷与MCGS通讯不上,搜到这个老帖,和楼主接线方法相同,也是连不上,被这个问题弄郁闷了,后来弄急眼了,触摸屏不用mcgs了,手头有个显控,用显控吧,按照显控里说明做好了线,接线如下:

XC3的4脚连接显控的3脚

XC3的3脚连接显控的2脚

XC3的6脚连接显控的5脚,

成功连接,后来突然有个想法,以前和MCGS连不上会不会是教程错误,于是把这根线连接到MCGS上,竟然成功连接了,教程什么的竟然真的是错的,真是醉了,刚发的接线方法赶紧记下来,MCGS接不上竟然让显控的帮助文件给解决了

网友F(2019-09-15):
引用 网友E:
信捷与MCGS通讯不上,搜到这个老帖,和楼主接线方法相...

信捷的PLC没有用过,国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