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输入模块问题

楼主(2012-01-13):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现在一欧姆龙输入模块 DRT--ID16 上电时 ns灯总是闪烁(绿色),同时显示通信错误,系统无法运行,请问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 在线急等!!!

网友:
配置可能有问题,检查系统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线路,再看看输入回路是否正确。

网友B:
是用的DeviceNet网络吗?是全部的DRT-ID16都显示通讯错误吗?如果是,检查一下线路DRT-ID16的拨码设置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