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制丝生产线维护

楼主(2012-01-14):
摘要:变频器在生产线的维护,主要工作是在线变频器故障处理。本文结合生产实践简单总结了丹佛斯变频器在制丝生产线的维护经验,主要内容包括:在线丹佛斯变频器外部电路故障分析与处理;在线丹佛斯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分析与处理;在线丹佛斯变频器软故障分析与处理。

关键词:丹佛斯变频器 生产维护 故障

丹佛斯变频器是全球享有盛誉的品牌,具有调速性能好、调速范围宽和运行效率高,使用操作方便,且易于同其它设备接口等一系列优点。丹佛斯变频器进入烟草行业后,最先在制丝生产线上运用,如喂料机陡角带调速、润叶机滚筒调速、烘丝机滚筒调速、除尘风机调速、储柜铺料行车调速等。目前丹佛斯变频器在制丝线有两种运用方式:一种是PLC继电逻辑控制方式;另一种是PROFIBUSDP总线控制方式。十多年来我们在丹佛斯变频器使用维护中不断学习和探索,积累了一些故障维修、日常维护保养的经验。下面针对丹佛斯5000系列变频器运用与维护进行介绍与分析。

一、丹佛斯变频器的组成

变频器是把电压、频率固定的交流电变换成电压、频率分别可调的交流电的变换器。和大多数变频器一样,丹佛斯5000系列变频器属于交--交型变频器,由主电路 (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和控制电路组成。其基本结构原理图如图1-1所示:

整流器把三相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逆变器利用电力电子器件,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得到任意频率的三相交流电输出;中间直流环节的储能元件用于直流环节和电动机间的无功功率交换;控制制电路完成对逆变器的开关控制,对整流器的电压控制,通过外部接口电路发送控制信息,以及各种保护功能。

丹佛斯5000系列变频器由人机接口卡、控制卡、通讯卡(选配)、整流器模块、逆变器模块、保护电路、散热片、风扇组成。整流器模块、逆变器模块安装于散热器基座上。其中人机接口卡、控制卡、通讯卡在5000系列内通用。整流器模块、逆变器模块、保护电路,系列内相同功率变频器通用。控制卡上集成了多功能数字输入\输出端子,多功能模拟量输入\输出端子,串行端子总线端子。使用时每个多功能输入\输出端子功能通过相应参数进行定义,可参见变频器操作说明书。

二、丹佛斯变频器生产线维护概述

变频器在生产线的维护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在线变频器故障处理,主要指在线排除变频器故障,区别于专业变频器故障修理,注重快速排除变频器故障,恢复生产。生产过程中发生变频器故障,首先是判断故障范围,如果是变频器外部电路故障,要能够排除外部电路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则更换变频器;如果是变频器参数错误,则能够通过修改或调整参数,排除变频器故障;如果是控制指令或速度控制故障,则能够通过PLC程序判断或排除变频器故障。二是变频器的日常清洁维护,工作内容包括变频器清洁,变频器散热及环境条件检查,变频器线路电缆老化或破损状况检查,变频器运行状况检查。三是生产过程中对变频器一些工作参数的调整或修改,如加速\减速时间的调整,过流报警时间的调整等。四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的一般性修理,通常进行更换整流器模块修理,复杂内部电路故障则由专业变频器部门修理或进行报废处理。在这四方面工作中,在线变频器故障处理为生产线变频器维护主要和重要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丹佛斯变频器工作异常时,会在操作显示屏上显示警告或报警代码及相应代码信息,同时操作面板上警告或报警LED灯会闪烁指示。如果变频器仅发出警告,只有警告LED灯闪烁,显示屏上闪烁显示警告代码和信息。警告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无害警告信息,通常指超限,变频器没有故障,继续运行,如WARNING 35:超出频率范围(OUT OF FREQUENCY RANGE)等;另一种情况是有害警告信息,这种警告短时间运行不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如长时间运行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第三种情况变频器会在警告发生后,延时发出报警,这取决于该警告的参数设定,如WARNING\ALARM 13过流警告\报警 警告发出持续1——2秒钟,随后变频器就会给出报警并跳闸停机。如果变频器仅发出报警或同时发出警告和报警,则警告或报警LED灯都会闪烁,警告和报警的代码及信息交替在显示屏上显示。变频器发出报警,则变频器立即跳闸停机,如ALARM 14接地故障报警(EARTH FAULT)。变频器发出警告后,如果警告排除后,则警告指示自动复位。变频器发出报警跳闸停机,当故障排除后,警告自动复位,只有报警还将继续闪烁,只有手动复位后,变频器才能准备好再次开始运行。

在线变频器故障处理可遵循一些常用分析、判断方法:首先可充分利用变频器警告或报警代码及相应代码信息分析和判断变频器故障。丹佛斯5000系列变频使用说明书给出了代码1——44种警告或报警的一般原因分析及判断方法。当变频器发出警告或报警时,我们可参看相应故障代码信息来分析、判断变频器故障范围或故障点。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变频器故障现象或故障代码信息与故障原因往往不是对等的,或不是直接的,而可能是其它原因或多种原因的交叉在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通过仔细分析,然后逐次逐项排查。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按变频器的提示顺序进行。其次使用万用表测量法是在线变频器故障判断常用的,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如:在变频器断电情况下,可通过电阻测量法或通断测量法来判断变频器故障范围或故障点;在变频器通电情况下,可通过电压测量法或电流测量法来判断变频器故障范围或故障点。运用测量法进行故障排查,务必使测量正确,不正确测量结果很可能导致错误判断或造成更大故障危害。

综合多年丹佛斯变频器在生产线使用修理工作经验,依据变频器故障范围,我们将变频器故障大致分为变频器外部电路故障、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变频器软故障。在线变频器故障处理,一般遵循:如果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则更换变频器;如果是变频器外部电路故障,则必须查出外部电路故障点,或换元器件或线路电缆或进行现场修理。如果是变频器软故障,通常指变频器数错误,可进行参数排查,或进行参数总复位(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录入参数。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向交流电气传动领域的渗透,变频交流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几乎可以说,有交流电动机的地方就有变频器的使用。变频器的科技含量较高,是强电与弱电相结合的,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偶然事件也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要想使变频器正常的运行少出故障,这对现代化制丝车间维修人员技术水平要求极高,同时维修技术人员对现场环境、设备、工艺等的充分了解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丹佛斯VLT5000系列操作手册.

2)李方园.《变频器应用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

网友A(2012-08-21):
不错写的挺详细的,学习一下,咨询一下我的网络是DP挂的是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变频器报错代码34,网路故障,前面的变频器没有问题,后面几台就报错非常频繁,我用DP的中继器但是效果不明显,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