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12-01-14):
         昨天套伺服电机拖动的电机复位不知怎么抖动历害,点动往前时一停一动,CT电流时大时小,检查所有电气线路,后更换电机,正常,但不知道这个是电机原因引起吗?也不太清楚有哪些原因引起?

这个是电机组,还有一编码器

    这个是编码器图,品牌:HEIDENHAIN,型号:ERN 420 1024 80S12-95 TTL

    请问这个编码器用哪些方法测量其好坏?

楼主:
    编码器是标准的13针圆插头,编码器上标有 1 +;2 -; 3  A; 4 B; 5 0; 6 -A; 7 -B; 8 -0; 9 blindage ; 10 blindage; 11 blindage; 12 blindage

     请问这些针脚如何测量好坏?

网友A:
编码器好坏好测,电机就不是太清楚了,你看看三相线圈有没有短路、断路,其他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请问这个编码器用哪些方法测量其好坏?

转动一圈,脉冲和铭牌标注是一致说明记数没有问题,

网友C:
请问4楼 脉冲和铭牌标注是一致说明记数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