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九

楼主(2012-01-14):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九

本文7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帖:传感器信号问题请教大家:

这是一个拉压力传感器,量程是30kg,电源是10v的,拉力到30kg输出是+20mv,压力到30kg输出是-20mv,我可以把这个信号让西门子EM235模拟模块接受吗?西门子模拟模块接受到+20mv,程序就认为现在拉力到了30kg,当接受到-20mv时,程序就认为现在压力到了30kg。用PLC来识别拉力和压力的大小,可以吗?
厂家说一般这样的传感器是接到称重仪表上的,不知道我这样接线来测量可以吗? 请大家指教。

     回复:“…PLC来识别拉力和压力的大小,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西门子EM235的输入有±25mV挡,对应数字量为 -32000+3200,如用此模块,此模块的±25mV对应最大的拉力或压力值,不是±30Kg,而是±37.5kg:我们知道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他所承受的压力(或拉力)成正比,即它们的关系是一条过0的直线,如若+20mv对应拉力=+30kg,按直线方程计算,则+25mv对应拉力=30÷20×25=37.5kg。即37.5 kg对应的数字量=32000,那么

              上图为: 数字量AIW与压力P、与电流I 的关系曲线,使用时,控制压力或拉力不超过30g就行。

  二、求助帖:一个关于仪表的问题: 一差压变送器与一义表显示不匹配

   变送器量程为0-5Kpa     (变送4-20mA

 仪表显示量程0-4Kpa       (输入4-20mA

    仪表,查了资料不能改变其量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后听说可以使变送器的量程迁仪!请问什么是量程迁仪,是不是如:原有为0-5kpa 如果使用迁仪也可以改为0-4kap这样!  排除换压变,我仪表的前提下大家来帮小弟出下主意!

      多谢大家了!!!!!!

  回复:     “变送器量程为0-5Kpa (变送4-20mA ,仪表显示量程0-4Kpa (输入4-20mA如要保持二者都不变,而且显示值又正确,则变送器的输出量程应控制为0~4Kpa 即其输出应控制为4~16.28mA。通过下面电路可将4~16.28mA变换为4~20mA,再送入仪表即可。

        注意:当变送器输出16.28mA 时,输入端电压=3.875V,用数字电压表测UIC(LM324)8脚,调节20K微调电阻,使数字表电压=5V为好。这样当变送器输出4~16.28mA 时,该电路输出为4~20mA,再去显示仪表。

修改

三、求助帖:S7-300有没有格雷码转二进制功能块

  回复:S7-300没有格雷码转二进制功能块,根据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逻辑关系,在201012月份为答复一网友求助,曾用S7-200编写的梯形图。现重新贴出供参考(用此程序很易改为S7-300程序语句)。见下图:

  说明:该程序是依据格雷码转换为二进制码的逻辑运算关系编写的,二者关系如下:

    本程序就是根据上述二者的关系式编写的。
梯形图中

MW0 为格雷码存数区,本图是置入格雷码值为“0001_1101”(用16进制数表示:16#1D,转换后的二进制码为“0001_0110”。在实际应用时,应将16#1D数改为将你要转换的格雷码送入MW0就可以了。

MW2为二进制数存数区,即将转换后的二进制数存入此区。

I1.0 为手控转换按钮,是为试验用的,T101断电延时定时器是为防按钮颤抖用的。实际应用时可不用,可选用内部的一个位信号(如M4.0)来控制程序运行就可以了。

、试验此程序时,应先将要转换的格雷码写入MW0中后再运行此程序,运行时可监视程序的最后一条语句,即:按下按钮(I1.0),按钮抬起时,转换后的格雷码数值将立即显示在MW2中。

本程序,格雷码容量为一个字,即16位数。只要看懂程序,了解格雷码与二进制码的转换关系,此梯形图稍加改动,就可实现容量为字节数或双子数的格雷码转换。

在实际应用时,可把该程序编为一个子程序(如SBR_0),在主程序中,用将M4.01M4.0=1)来调用此子程序。在子程序中,将I1.0驱动T101的语句去掉,再用M4.0=1的前沿代替原语句“T101的后沿,将原“16#3D送入MW0”,改为VW10送入MW0VW10即为待转换的原格雷码存数区),在比较语句当MB8=0的的输出处(即将M20.1M20.20处)再增加一条将M4.00语句,这样M4.0=0,调用此子程序自动结束。

四、求助: 怎样利用外部输入按钮,修改某个定时器的里面的数值,要用什么指令啊?我是新手,忘老师指点

回复:你可以这样做:用一个字存储器(如MW100)作为定时器的预设时间值,再用二个按钮接PLC的二个输入端,一个做置数键(如 I 1.0,编程时用I 1.0的后沿使MW1001,再用另一个作移位键(如 I1.1),用I1.1的后沿使MW100左移四位,即可实现你要求的功能。比如:预置1325”,你可这样操作:先点击一次 置数键(I1.0),此时MW100的内容为0001”再点击一下移位键(I1.1),此时MW100的内容为0010”,再点击三次置数键,MW100的内容为0013”,再点击一下移位键(I1.1),此时MW100的内容为0130”.....重复四次置数键,MW100的内容为1325”,注意:移位键只能点击三次,不可点四次。再有要注意按键时防止打连发。否则置数不准。如要置数准确,编程时将按钮输入点接断电延时定时器,时间设定为300mS,用定时器触电的后沿进行加1或移位,就可避免大连发的现象。

    五、求助帖: 要求:当带锁定按钮按下,接触器能吸合一下,马上又能断开,当按钮复位后,同一个接触器能吸合一下,马上又能断开

所用器件没有限制,也可用PLC编程,(我想了很久也做不出来,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回复:按着你的要求,分别用用继电器组成电路和用PLC编程组成同功能电路,供你参考。注:图中的电阻R0R1R2阻值与继电器阻值相近即可。继电器为12V供电继电器。

    六、求助帖:为什么这个3端稳压不行???

这个3端稳压我查了一下最大电流是15A,我的负载才05A,为什么带了一会儿就不行了。负载里面是个继电器,过几分钟后就开始一会吸一会开,是不是这样接不对啊??

参考下                 面这个

修改

回复:由你的印刷板图翻出的电路图如下:

       从原理图看,L1L2与周围的电容构成π型滤波器,如L1L2是电感元件,该电路应没有错,如+12V输出正常,接7805是不有问题的。如果L1L2是不电感元件而是电阻,且电阻值取得过大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如供电为交流16+16V32V带中心抽头),全波整流再并有电容时,其输出电压可能为16×1.3=20.8V,当轻载(输出0.1A电流)时,如L1L2是电感,其内阻很小,无压降,此时7812承受近9V电压降。如是电阻,设阻值=50欧,电阻电压=5V,此时7812仅承受近4V电压,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可是当负载电流变大时,如L1L2是电感,电路仍可正常工作,如L1L2是电阻就会出现输出不正常现象:如当负载电流=0.4ma时,流过电阻将在电阻上产生20V电压降,占据整个整流输出的电压,使7812 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1L1L2使用电感元件。2、如输入电压不是太高,可不用此件(L1L2)。

七、求助帖:三相桥式整流缺一项可以用么?三相桥式整流的电源进线缺一项会对输出的直流有什么影响

回复: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如缺一相,对外仍有直流电输出,但输出的电压降低,而且直流电的波动性加大。为什么?见下图:

1、正常的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及输出波形图:

    正常三相桥式整流电路见图一,它的输出每时每刻都是从三项中最高点位的一相经二极管流出到M点,再经RO点,流回电位最低一相。图二绿色部分为整流输出,如以O0电位,其输出波形为图三:即在一个整周期内有6个馒头运行的纹波,其纹波最高值=539V,最低值为467V,输出平均值=515V.

   2 缺一相时的整流电路及输出波形图

     图七为三相缺一相的桥式整流电路图,其D3D4不起整流作用,其反向续流作用。此电路变成380V单相电的桥式正路电路。图八为UaUb二相(220V)合为Uab380V)的单相电(蓝色线),图九为单相桥式整流输出波形,其最大值仍=539V,最小值=0,其平均值=342V。直流电的纹波很大。如输出端并接大容量电解电容,

从以上分析可知,三相桥式整流,缺一相但输出并有滤波电容器时,在轻负载下仍可输出500多伏的直流电压。可以使用。负载重时,输出会降低,而且纹波变大。

网友A:
楼主很博学,各种资料都非常实用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博学,各种资料都非常实用 非常感谢

网友C(2012-03-16):
暂停怎么实现呢.正转暂停,反转暂停,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

网友D:
对:cnsxcztlxxp关于暂停怎么实现呢.正转暂停,反转暂停,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内容的回复:

计时继电器+普通继电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E:
3楼:暂停控制可以这样实现,见下图:

      上图是控制电机正传、反转、暂停的梯形图,图中Q1.0为电机正传输出,Q1.1为电机反转输出,I0.0为正传启动按钮,I0.1为停止按钮,I0.2 为反传启动按钮,0.4自锁式按钮作暂停开关。当电机运行时(正转或反转),只要按下暂停按钮(I0.4=1),电机将停止转动,抬起此按钮,电机将继续按原方向运转。

    关于“怎么实现.PLC控制压滤机自动换向”,请见工控PLC擂台第20期--PLC应用实例里我写的“PLC在压滤机上的应用”一文,那里有具体程序。

网友F(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