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UMERIK 802Dsl-S3冲床版故障问题

楼主(2012-01-14):
SINUMERIK 802Dsl-S3数控系统,近期系统在执行加工程序时,频繁出现故障。表现为:程序执行中途轴进给突然停止,然后XY轴慢速向丝杠任意一端移动移动,直至碰撞(电机过载),轴移动才会停止。在故障发生时,XY轴慢速移动,但是HMI的坐标值显示无变化,按下NC复位键,轴仍移动。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问题。。。

   机器加工,是要随时确定刀头的位置的,如果在加工过程中突然丢失了,或者错读了编码器值,机器当然就无法继续加工下去了,这时候,程序就会指令它停止加工,回头找到零位,再重新从零位出发,找到中断加工的地方继续加工。。。可是你的机器中断加工,继续回位找零,依然找不到!!!说明编码器根本没有给它提供数据,所以,肯定是编码器,或者连接编码器的数据线,或者插头,或者就是编码器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2016-05-20):
应该是编码器部分出问题了,系统发现现在轴的位置和系统暂存的不符,所以找正确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