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正弦变频器使验布机反转时布料不褶皱?

楼主(2012-01-14):
最近在搞一个验布机,收放卷使用的都是正弦变频器 EM303A,验布机正转时运行良好,但是反转时,布料会出现褶皱情况,如图所示,请问如何解决这个张力控制问题?只通过设置正弦变频器 EM303A或采用其他变频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设置上,对两个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进行调整,按现场需要进行修改,当然不能调过了,正转皱了!

网友B:
学习了,这设备没有弄过,

网友C:
正转时,收卷速度模式,放卷转矩模式。反转时,收卷转矩模式,放卷速度模式。

网友D:
反转时,给定:收卷辊频率-20HZ,放卷辊频率-25HZ这样设置后效果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正转时,收卷速度模式,放卷转矩模式。反转时,收卷转矩模式,放卷速度模式。

1、既然是恒张力控制,收卷的频率不是给定的,是张力的函数;

2、当张力小时,收卷频率增大,转速提高

3、当张力大时,收卷频率减小,转速减小;

网友E:
4、即收卷的给定是张力,反馈是张力,输出频率不断自动调节;

5、放卷的频率可以给定,或者随卷径均匀变化;

网友E:
6、反转时,收、放卷互换,控制也要跟着互换;

7、楼主的问题出在反转时,收、放卷控制没有跟着互换,这样张力减小,频率、转速加快出现褶皱情况;

网友E:
8、也可以在反转时,将张力负反馈改成正反馈,张力减小时,频率、转速减小;

楼主:
谢谢诸位,我回去实验一下。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关于正转时,收卷速度模式,放卷转矩模式。反转时,收卷转矩模式,放卷速度模式。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在不改变控制电路或不额外增加电路原件的情况下,如何使得控制模式互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不改变控制电路或不额外增加电路原件的情况下,如何使得控制模式互换?

1、互换,将两个电机的电源进线端,通过开关互换,其他不动;

2、还有个简便方法,就是将张力检测反馈回路的反馈信号线的两端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E:
3、“张力检测反馈回路的反馈信号线的两端对调一下即可。”,使得反转后,原来的收卷电机反转后放卷,产生褶皱时,频率、转速减小,张力增大,不褶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问题是在不改变控制电路或不额外增加电路原件的情况下,如何使得控制模式互换? 1、互换,将两个电机的电源进线端,通过开关互换,其他不动;2、还有个简便方法,就是将张力检测反馈回路的反馈信号线的两端对调一下即可!

您的意思是变频器1工作在速度模式,一个变频器2工作在转矩模式。当正转时,变频器1控制收卷电机,而变频器2控制放卷电机;当反转时,通过切换变频器控制开关,变频器2控制收卷电机,而变频器1控制放卷电机,是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您的意思是变频器1工作在速度模式,一个变频器2工作在转矩模式。当正转时,变频器1控制收卷电机,而变频器2控制放卷电机;当反转时,通过切换变频器控制开关,变频器2控制收卷电机,而变频器1控制放卷电机,是这样吗?

1、正转时,一切正常吧?!

2、反转时,不正常吧?这时你可以把1电机的进线换到2电机上,2电机的进线接到1电机上,就不褶皱了;

网友E:
3、就是你说的,反转时,控制1电机的变频器改为控制2电机,控制2电机的变频器改为控制1电机,变频器的控制的方式还是原来的不动;

网友E:
4、你最好改张力检测反馈线,这个很容易:

1)你只要找到张力检测反馈信号的两根线;

2)把它剪断,对调后再接上,就行了;(注意:检测信号那头,两根线都没接地才行)

网友G:
按照楼主提供图纸资料,反转时放卷频率应该是-20HZ,可是你的提供的是-30HZ。只要你能保证前牵引速度比后牵引速度略快。上述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你的这个设计不能保证在加减速时不落布。至于楼上各位的高论我真没有看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按照楼主提供图纸资料,反转时放卷频率应该是-20HZ,可是你的提供的是-30HZ。只要你能保证前牵引速度比后牵引速度略快。上述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你的这个设计不能保证在加减速时不落布。……

1、“只要你能保证前牵引速度比后牵引速度略快。上述问题就可以解决。”,谁来保证?快多少?

2、收卷电机、放卷电机,一个恒速运行,一个恒张力闭环运行:

网友E:
3、例如放卷设定频率20HZ运行,收卷恒张力闭环运行的意思是:

1)保持收、放卷之间的布的张力恒定,既不会拉得过紧,也不会拉的过松,即所谓i张力恒定;

2)在放卷电机频率、转速一定的情况下,收卷的频率或转速,在张力大时要能自动减小,在张力小时要能自动增大,这样通过调节收卷电机的频率、速度来实现恒张力控制;

网友E:
4、当然也可以是收卷设定频率20HZ运行,放卷恒张力闭环运行:

1)保持收、放卷之间的布的张力恒定,既不会拉得过紧,也不会拉的过松,即所谓i张力恒定;

2)在收卷电机频率、转速一定的情况下,放卷的频率或转速,在张力大时要能自动增大,在张力小时要能自动减小,这样通过调节放卷电机的频率、速度来实现恒张力控制;

网友E:
5、楼主的系统在正转时,恒张力控制的是收卷电机,张力小时,频率速度会自动增大,是张力恢复增大;

6、楼主的系统在反转时,收卷电机变成了放卷电机,这时应该是放卷的频率或转速,在张力大时要能自动增大,在张力小时要能自动减小;

网友E:
7、而楼主的系统,在反转的情况下,收卷电机已经变成了放卷电机,而运行的状态还按收卷的状态运行,频率或转速在张力小时自动增大,结果是张力越小越松越褶皱!!!

8、所以反转时,将恒张力控制的反馈极性要随之改变,就不会出现上述张力越小,转的越快,越褶皱!

网友E:
9、所以反转时,将恒张力控制的反馈极性要随之改变,就会出现张力越小,转的越慢,不褶皱!

网友E:
10、楼主的图上,应该加上张力检测装置;

网友H:
感动于刘老师耐心的解答。。。。。。。。

网友E:
1、楼主的所谓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时髦”用语;

2、如果说成恒张力闭环控制,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正确概念,它一下子告诉你,给定的是张力,检测反馈的是张力,通过的调节器是频率调节器;

3、“转矩控制”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它的理由是“电机调速实际是转矩的控制”,实际在调速过程中,“转矩控制”是电机自己的事情,不是系统的事情,系统的控制目标就是速度;

楼主:
刘老师回答很细致,关键的问题是这台设备收卷和放卷之间是验布的的,如果按照张力检测装置就会有干扰。

这里我没有按照恒张力反馈装置,我修改了电路,反转时,直接将控制电路互换,不知道是否可以。如下图所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这台设备收卷和放卷之间是验布的的,如果按照张力检测装置就会有干扰。这里我没有按照恒张力反馈装置,我修改了电路,反转时,直接将控制电路互换,不知道是否可以。如下图所示。

1、收卷和放卷电机的速度相同时,由于收卷和放卷的直径不同一个增大一个减小,收卷布的线速度不同而且在变化,这样就会出现张力过大、过小或严重时褶皱的情况,所以要恒张力控制;

2、如果你说的正转正常,那么反转时,也要同样的控制方法才能一样正常;

网友E:
3、你必须有个调节的“张力轮”,通过张力轮的开关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电机的速度也可以,不知你的现场是否允许;

4、还可以用机械特性软的电机做主动拖动收卷,放卷不用电机被动旋转;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3、你必须有个调节的“张力轮”,通过张力轮的开关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电机的速度也可以,不知你的现场是否允许;4、还可以用机械特性软的电机做主动拖动收卷,放卷不用电机被动旋转;内容的回复:

现场不允许安装张力轮,如果用主动拖动的话,我怕把布料拉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主动拖动的话,我怕把布料拉坏。

1、你的系统正传正常,就用它控制反转;

2、你只要在反转时,把两个电机的三根电源线调换就行(注意电机转向要正确);

3、正传恢复,反转对调,闸刀开关或者接触器切换;

网友E:
4、别的地方都不要动,直接找电机,把电机电源线对调就行,注意对调后电机转向要正确;

网友E:
“验布机正转时运行良好”

1、看你的图,反转时放卷频率30HZ,收卷频率25HZ,和正转时设置不一样;

2、反转时,收卷变放卷,开始卷径大线速度大,频率要小要转得慢;

3、反转时,放卷变收卷,卷径开始小线速度小,频率要高转速要高;

4、反转产生褶皱的原因是,放卷频率还嫌不高,或者收卷频率还嫌不低;

5、将上述收卷频率25HZ,在减小到20HZ、15HZ试试!

网友E:
3、是你的系统验布机,那么验布机的工艺有要求:

1)布的速度不能慢,也不能快,必须适应验布的需要;

2)验出布的瑕疵时,要能即可停车处理瑕疵;有时还需要停下来仔细检验;所以收放卷时停时动,能点动控制;

3)由于布的耐张力大,且收卷张力要求不大,布卷辊的直径不大,转动惯量也不是很大;

网友E:
4、所以我建议:

1)只用收卷电机主动,放卷被动,使系统控制简单化;

2)验布机屏幕的进、出布边有阻尼杆,放卷有摩擦阻尼配件,能保证迅速停转;

3)收卷电机用脚踩开关点动控制;

4)仔细调节收卷电机速度,以及放卷的阻尼大小,到最佳状态;

5)收卷滚轮与电机之间还可以是摩擦离合器传动方式,验布过程点动控制更方便;

5、说了这么多,只是个借鉴,还得靠你自己动脑子,你在现场你最有发言权;

网友E:
“验布机正转时运行良好”

1、看你的图,反转时放卷频率30HZ,收卷频率25HZ,和正转时设置不一样;

2、反转时,收卷变放卷,开始卷径大线速度大,频率要小要转得慢;

3、反转时,放卷变收卷,卷径开始小线速度小,频率要高转速要高;

4、反转产生褶皱的原因是,放卷频率还嫌不高,或者收卷频率还嫌不低;

5、将上述收卷频率25HZ,再减小到20HZ、15HZ试试!

6、或者也可以将放卷频率30HZ,再增大到40HZ、45HZ试试!

网友I:
楼主现在的情况如何?如需要厂家提供技术支持可拔打服务热线:400-601-9298。

网友J:
强力支持,顶楼上,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2016-03-21):
最近也在做和这种差不多的机器,如果两台变频器采力矩的模式控制,然后限止最高速度,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K:
采用力矩控制,两个力矩方向相反,把力矩控制端子直接接到10V上,然后现控制速度差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L(2018-10-05):
学习了,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