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 AC 500 所有模块都报错(CH-ERR红灯全亮)

楼主(2012-01-14):
ABB PLC  AC500系列 PM571   AI 、AO、 DI、 DO、模块若干,把总电断了以后 重新上电  所有模块报错  CPU显示 E4 003  怎么也运行不起了  先送模块电 再送CPU电也不行,先送CPU电,再送模块电也不行,有时还报 E4 035   E3 026

网友A:
小窗同时发送到ABB板块的版主一份。看看ABB的渠道和技术是否在。先建议把模块这些都先从新链接一下,从组态里看是否有其他模块因为断电等有的接口出现了问题。

网友B:
都是些轻微错误,看下d1 d2 d3 d4的错误代码,对照代码表查下可能的错误信息。

网友C:
请提供详细的故障代码.E4035是等待运行,E3026是配置错误。你的问题还不少。需要提供d1~d4代码。

还有你下载程序之后是不是下载到CPU FLASH中了吗?就是需要执行online/Create boot project

网友D(2012-08-09):
进入PLC浏览器选择diagshow all命令,然后进入AC500帮助的AC500诊断系统根据故障码查询

网友C:
既然是AC500 ,那就直接在LCD上查看所有的故障代码就行,无需使用PLC Brow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