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人机软件在线仿真(是否支持FX3U)

楼主(2012-01-14):
我用的软件是DOPSoft 1.00.05

网友A:
基本型的可以,经济型的不支持。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基本型的可以,经济型的不支持。内容的回复:

你 的DOPSoft 1.00.05支持FX3U的在线仿真吗? 我试了很多次 都不行,提示不支持。

网友B:
DOPSoft 1.00.05应该支持的!可能需要选择一些参数。具体向中达电通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