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求助

楼主(2012-01-14):
在rtx下用的是研华PCI1716,rtx下中断号设置成了共享,中断发生了,但是无法挂接中断函数ISR,请高手指教 rtx是windows的实时扩展,用的是rtattachinterrupt函数

网友A:
顶上去,让操作过的赶紧帮你处理。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中断发生了,但中断允许没有打开,造成中断不能执行,如果中断号设置正确,中断函数参数写入正确,那旧检查一下中断允许吧。

楼主(2012-02-14):
中断允许? 中断已经使能,而且已经发生中断了……但是就是无法挂接到函数

另外 请问 中断号是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中断发生了,但中断允许没有打开,造成中断不能执行,如果中断号设置正确,中断函数参数写入正确,那旧检查一下中断允许吧。

中断允许是?  中断已经使能,而且已经发生中断了……但是就是无法挂接到函数

另外 请问 中断号是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中断发生了,但中断允许没有打开,造成中断不能执行,如果中断号设置正确,中断函数参数写入正确,那旧检查一下中断允许吧。

你好 请问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中断允许是指 板子上寄存器的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