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转换为±30ma的电路设计及原理解析

楼主(2012-01-14):
        ±10V转换为±30ma的电路设计及原理解析

有一网友求助:各位前辈们: 我现需要一块直流功率放大板.要求输入为DC+/-10V,输出为DC+/-30mA.请给予指点.

我的回复:你是要将 -10~+10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 30~+30ma电流信号吧?这不是功率放大,是电压量转换为电流量。我给你设计如下的电路供你参考:

输入信号为 -10+10V ,输出信号为 -30+30ma.

下面就该电路的工作原理作以解析:

1当输入电压信号>0V时,二极管D2反向截止,运放器U1D12脚电压=0V,由于U1D是电压跟随器,故其13脚也=0V,即使R11的电压 =0,其电流=0,故R12的电流=0U1C10脚电压=-15V,9脚电压也=-15V,即R13的电流=0G4关无电流输出。

而此时的D1正向导通(D1—R4—回地),如Uin=10VD1管压降=0.7V,其加在U1B5脚的电压=10-0.7=9.3V,由于 U1B为跟随器,故其6脚电压也=9.3V,即R1的电压=9.3V,由于R2R1的电流相等,故知R2的电压=9.3÷10×3=2.8V,D1D2选用参数相同的二极管,此时流过的电流相等,故它们的正向压降也相等,将RW1调到D2电压的1/3处,其上端电压=0.7÷3=0.2V,U1A 3脚对+15V端的电压降=2.8+0.2=3V,U1A也是电压跟随器,故其2脚与3脚点位相等,即知R3的电压=3VR3=100Ω,故输出电流=3÷100=30ma

2当输入电压信号<0V时,二极管D1反向截止,运放器U1B5脚电压=0V,由于U1B是电压跟随器,故其6脚也=0V,即使R1的电压 =0,其电流=0,故R2的电流=0U1A3脚电压=+15V,2脚电压也=_15V,即R3的电流=0G2关无电流输出。

    而此时的D2正向导通(D2—R14—回地),如Uin=-10VD2管压降=0.7V,其加在U1B5脚的电压=10-0.7=9.3V,由于 U1D为跟随器,故其12脚对地电压=-9.3V,即R11的电压=9.3V,由于R12R11的电流相等,故知R12的电压=9.3÷10×3=2.8V,D2D4选用参数相同的二极管,此时流过的电流相等,故它们的正向压降也相等,将RW2调到D4电压的1/3处,其上端电压=0.7÷3=0.2V,U1C 10脚对-15V端的电压降=2.8+0.2=3V,U1C也是电压跟随器,故其9脚与10脚点位相等,即知R13的电压=3VR13=100Ω,故输出电流=3÷100=30ma。由于电流方向是有-15V流向0V电位,故此使得输出电流=-30ma.

网友A:
建议楼主将所有的帖子列在一个主题帖后边,我好给受精置顶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提供如此实用的资料

楼主:
HOTEAM版主:如果将所有的帖子列在一个主题帖后边,是列标题还是全部内容,如果是内容是不是太长了,能否再讲清楚一点! 非常感谢!

网友B:
10V转4-20mA更有实用价值

网友C:
哇我那还在台达PLC的PCB图和电路图啦,就是我没有电脑所以安装不了99啦,所以米有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