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台达PLC密码朋友

楼主(2012-01-14):
求会解台达DVP型PLC密码ES2系列的高手和朋友。联系QQ446530019

网友A:
你要<此处内容被屏蔽>你设备的密码还是忘了自己写的程序密码啊

台达的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相对简单,大部分plc的加密容易<此处内容被屏蔽>。

ES2是新的plc 加密保护比ES相对复杂,如果是<此处内容被屏蔽>别人给你设备,那嘿嘿,不支持你哦。如果不是可以帮

网友B:
支持车总。。。如果是自己写的程序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了,如果是要找个例子学习,那也是不用这样子找的。。。做人要厚道。

网友C:
我这倒有解 密软件,不知你是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