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皮带秤的零点是跑高或了低

楼主(2012-01-14):
我这里的皮带秤自动调零前零点是14567自动调零后是14589你说调零前请问哪个零点时皮带上煤时显示的数多呀?皮带秤的零点是不是皮带的重量和称重桥架的重量之和呀?瞬时流量是不是去掉零点数的净重呀?

网友A:
14567的显示数多

皮带秤的零点是不是皮带的重量和称重桥架的重量之和呀?

是的

瞬时流量是不是去掉零点数的净重呀?

较零点时是要把这个质量去掉,当皮带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皮带上的物品遗留会改造原来校对好的净重的。

网友B:
每次调零,肯定略微有些不一样。。

网友C:
零点波动0.15%,还蛮稳定的嘛!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观点,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E:
你是什么型号或牌子的秤,最好写清点。

楼主(2012-04-03):
我这里是徐州三元的调整间隔对流量有什么影响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