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的问题????

楼主(2012-01-14):
刚买了台TK6070IH的屏,一开始通讯不上,后来换了个USB线,同时把USB插在电脑后面,可以通讯了,下载了个工程文件试了试也可以,结果第二天在运行,就什么也没有显示了,把下载线再插到电脑上,也找不到HMI,屏背面上边的两个指示灯一黄灯和一红灯常亮,PLC是三菱FX1S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解决一下,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屏坏了,还是怎么了?郁闷

网友A:
换USB线吧. 用移动硬盘的线靠谱点.  一般小店卖的USB线很少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