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器变压器的原理与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2-01-14):
         调压器变压器的原理与故障原因分析

调压器变压器的原理

  •   调压器变压器能在0250V范围内连续调节输出电压。在硅钢片卷制成的环形铁芯上,用高强度漆包线绕制的线圈兼作初级和次级线圈。线圈的一端连接接线柱14,它是输入、输出的公共端。在整个线圈匝数的11/2522/25处有两个抽头,分别跟接线柱23连接。紧压在线圈上的滑动电刷跟接线柱5连接。使用交流220V的电源时,输入线接在13两端。使用交流110V的电源时,输入线接在12两端。整个线圈获得每匝相等的匝间电压值。旋转面板上的手轮,滑动电刷在线圈上的位置发生变化,改变耦合匝数,就能在接线柱45之间得到0250V的不同输出电压。接触式调压器效率高,波形和调压特性好,使用方便。但是该调压器的输入、输出共用一个线圈(有可能发生高压引入低压边的危险),使用时要十分注意安全,应将输入端零线(用测电笔接触不发亮)接在接线柱1上,即使输出电压为低压时,人体也不可触及导线或电器的导电部分,调压器的外壳要妥善接地。

调压器变压器故障原因

  •   1.辅助触头中的过渡电阻在切换过程中被击穿烧断。

  2.由于触头滚轮卡住,使分接开关停在过渡位置,造成匝间短路而烧坏。

  3.分接开关密封不严,进水造成相间短路。

  4.分接开关油箱缺油。

  5.调压过程中遇到穿越故障电流。

调压器变压器的特点

  •   1.采用真空调节开关,电压调整灵敏度与输出稳定。

  2.当电网电压波动时,为提供高质量的稳定电压,必须对变压器时行电压调整。

  3.一体化设计的调压器变压器,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安装方便。

  4.分接开关配电自动控制器,便于现场远程控制,可按用于需要提供计算机接口。

  5.分接开关采用干式真空箱型结构、由电动机构、带过渡电阻真空切换开关和分接连选择器组成。

网友A:
转电源电器部门审阅:)

应该多发点这样的,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阅转电源电器部门审阅:)应该多发点这样的,值得学习。

网友C(2012-06-06):
感谢班主真诚供献,谢谢.好样的再接再厉.谢谢!

网友D:
1、自藕调压器是单饶祖不安全变压器;

2、使用接线时,输入输出的公共端接零线N,才是安全的;

3、使用接线时,输入输出的公共端接相线L,是不安全的,U2=0时,②端也是相线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班主真诚供献,谢谢.好样的再接再厉.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谢班主真诚供献,谢谢.好样的再接再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