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皮带秤 失重称 恒速螺旋称三种称能否在一个微机下料系统中混用

楼主(2012-01-14):
粉磨站磨机用的微机配料系统,同一个磨机配料系统中既有皮带秤,又有失重称,磨尾还有螺旋搅刀称用于配置水渣粉。三种称同时下料,60秒一个周期。请教高手三种电子称能否混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问这三种称直接可以不可以互换使用?

这三种称的精度不一样,所以不能互换,精度由低到高排列为皮带秤、失重称、螺旋搅刀称

网友B:
楼主的失重称是使用哪个公司,我觉得要看使用的场合和精度要求。你说的混用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物料使用的设备是不一样的,颗粒和粉末使用也有很大区别。皮带秤主要是使用的喂料量很大,失重称精度很高,不同物料使用的螺杆也是不一样的,有固体和液体失重称。螺旋搅刀称主要还是输送粉体物料。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