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时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1-14):
       变频器使用时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最近天气潮湿,很多变频器都是因为尘多潮湿,电路板打火而损坏的,损坏大多是模块及开关电源,在尘多潮湿的情况下,变频器电路板的绝缘性能决定了变频器的命运,通常名牌变频器的电路板的绝缘性能也会好点。变频器设计者也许没想到有的工厂里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有多脏,经常维修一台变频器时要清理出一大堆尘土,特别是钢铁厂、陶瓷厂、化工厂里的尘含有电解质,对变频器更是致命的!有的人想给厂里的变频器的电路板另喷绝缘漆,但谈何容易,整个电路板要拆下来(背面也要喷),而且先要把电路板用工业洒精清理干净。工厂能做到的是把变频器装在电气室(最好有空调),至少装在有过滤网的电柜里。如果天气潮湿,断电几天的变频器在送电前最好用电吹风给变频器的电路板吹一下,有的工厂的变频器太多,则可选大功率的或比较重要的变频器下手就可以了!

  变频器使用时对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又不知道是否造成干扰,你可向代理商说明情况并请其负责给你安装,一切正常后再付款。在使用大量变频器后,我们总结出干扰比较小的变频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如变频器外壳是铁板、内置电抗器、多层电路板、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为普通三极管(非场效应管)、输出模块为GTR模块(现在的新变频器已找不到)。防干扰当然也与你的电源线及控制线的布线是否合理有关系!

  关于充电接触器对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在维修很多通讯故障的变频器后,我们发现大功率变频器里面的充电接触器与这故障有很大关系!当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或经常误报警时,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就可以,但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这问题又出现!后来我们在充电接触器线圈(控制端)并上一个滤波器,收到明显效果!同样道理,在变频器附近的接触器也会对变频器产生干扰,如果接触器经常动作则更应加上滤波器! 请不要用压缩空气吹变频器:今天东莞一家塑料厂送一台F540-110KW变频器来维修,原因是电工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吹尘,压缩空气一般含有水气,加上变频器尘比较多,开机后变频器没显示,经检查电路板有短路而损坏电源!给变频器吹尘最好用电吹风! 关于变频器干扰问题:变频器在运行时就好象一台功率强劲的干扰器,干扰的源头就在输出模块的6IGBT管上,有的变频器开关电源也会造成一定的干扰,电源线及电机线就是干扰器的天线,地线接地不良则干扰信号也可通过接在外壳的地线发出去,线路越长则干扰范围就越大,不仅干扰周围的电子设备,也可干扰变频器本身!有的变频器在防止干扰信号辐射及输入下了一定的工夫,变频器不会经常误动作,一些偷工减料的变频器则有时因干扰问题令你头痛!如果你的控制系在使用变频器的同时还有一些靠模拟信号、脉冲信号通讯的电子设备,如电脑,人机界面、感应器等,你在选购变频器及布线时就要很小心。防干扰有很多措施,如加电抗器、滤波器、控制线加磁环,用屏蔽线(没有屏蔽线的要把控制线绞在一起)、变频器放在铁柜里(变频器是铁壳比较好),进出电源线套在铁管里,控制线不要与电源线一起走线,布线纵横有序、调低载波频率、接地良好,很多变频器控制线公共端并不能接地(很多人接了)!检查变频器对周围干扰有多大也很简单,请你带上一个小收音机!防止变频器干扰有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要结合现场情况,有时搞了几天都没搞好!有时搞好了还不明原因!

  工厂的地线很少断,但断了以后没使人触电却烧毁了变频器!有一个啤酒厂同时损坏十几丹佛斯变频器,现象是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经现场调查,是由于有一个电机漏电,工厂的地线也刚好生锈断掉,强电经变频器地线反串入变频器主板!地线对防雷也很重要,如果电工有空不妨请他检查一下地线是否快断了! 如果你的车间同一个角落有很多变频器;如果你是啤酒厂、饮料厂(环境潮湿);如果你是化工厂、陶瓷厂(尘多);如果你是锅炉车间(温度高),你最好能把变频器安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大大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大大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并不多!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小后,虽然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