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装step7 v5.5一直出现这个错误能解决吗?

楼主(2012-01-14):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正常途径无法安装,可在WIN7下安装XP3系统,在XP系统下安装300软件。只是这样也还会有些莫名奇妙的问题,比如SUB口无法识辨,无法通信等问题

网友B:
把安装包拷贝到c盘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C:
可以去西门子官网去寻找答案的。你的安装软件的地方和安装路径不能包含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