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运输机专用高压变频器的设计

楼主(2012-01-15):
 1 引言
            近几年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网络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发展也十分迅速,其性能也胜过其他任何一种交流调速(如降压调速、滑差调速、液力耦合器等)方式,且结构简单,稳定可靠,调速范围广,节能显著。尤其是最近高压变频器的飞速发展,让高压电机高性能地调速变为现实。但现在多数的三电平、单元串联类的高压变频器,存在对大能量回馈时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应用于风机、泵类的应用领域。
            大同马脊梁煤矿外运皮带机采用三台高压电机并联拖动,且电机安装在三楼,整套系统是由工作在额定转速的三台500kw高压异步电动机,通过液力耦合器与减速机减速来驱动滚筒,然后通过滚筒与皮带间的摩擦力来带动皮带运转。传动系统的配置如图1所示。
            系统控制的对象是电机,一般m1和m2为同轴电机(即两台电机同时拖动一个滚筒)。这就要求电机启动有良好的同步性。系统的关键传动设备是液力耦合器,液力耦合器存在着起动力矩很小、动态响应慢的性能因素,便出现一些不理想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 投入耦合器前要先将电机全频、全压启动后再加液压去耦合减速器。这种启动方式启动电流大,启动力矩小,投切时机械振动大、可能会使皮带受冲击大而易断。皮带主机又安装在楼上,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楼房因剧烈振动出现严重受损;
            (2) 液力耦合器的机械磨损和老化、漏油等问题涨餮现兀阅苤鹉杲档停收下试黾樱璞肝薹延酶摺⒛讯却?
            (3) 皮带机效率低,损耗大,耦合器的投入造成了耦合性无功转差,使电能浪费;
            (4) 液力耦合器故障时,无法切换到工频旁路运行,必须停机检修。且维修复杂,严重地影响生产;
            (5) 液力耦合器不能解决3台电机同轴传动间的同步与功率平衡关系,造成不少的无功环流电耗。
            针对以上问题,经矿局相关专家在全国的考察和技术论证,选用成都佳灵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jcc-6kv/500kw-igbt直接串联高压变频器,3台共直流母线方案。经局领导批准采用该方案,实现高压变频器对外运皮带机进行高性能的工艺调速、节电控制的改造计划。
            2 对高压变频器主要技术条件的要求
            煤炭外运皮带机是全矿的流程中枢,一旦皮带机不能正常工作,将造成全矿停产,且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另外高压变频器须安装在环境相当恶劣,煤灰比较重,粉尘大的场合。因此要求高压调速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稳定性、防护性。基于以上工作特点,变频器设计中须满足的主要技术条件如下:
            (1) 高压变频器具有高可靠性、稳定性、防护性。长期运行的质量指标;
            (2) 变频器具有工频运行的旁路功能,一旦出现故障,能够让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
            (3)高压变频器能够对3台电机的同轴同步软启动,软停止功能。起动、停止能按所设定的皮带特性曲线运行。在运行过程中能够自动地实现转差调节和功率平衡调节;
            (4)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不小于电动机额定力矩的200%,可使电机能输出200%的起动输出转矩1min。满足负载变化大的承受能力和煤炭压带时的再起动的能力;
            (5) 具有制动能量和电机的转差再生能量的利用功能;
            (6) 须满足煤矿电控系统的功能接口和监控要求;
             (7) 皮带运输机在煤量不大和在安装皮带的情况下要求降速运行,不需要满负荷运行。利用高压变频器根据实际情况对电机进行调速,既符合工艺要求,又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8) 变频器启动过程要求平稳,无冲击,另要求体积小,好搬运;
            (9) 其它条件:同轴两台电机采用共直流系统,调速系统分开,单台电机单独控制。
            3 jcc型皮带运输机专用高压变频器主要设计方案
            (1) 控制架构体系
            采用了80c196mh六片单片机在虚拟总线的通讯格式下,任意主令其中一片为主控cpu单元,其它自动按序堆栈为从控cpu单元和子控cpu单元。再采用rs-485通讯方式与上位机监控的人机界面(彩色触摸屏)联机,形成一套皮带机电动机运行特点的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三台电机的同轴同步软启动,软停止功能。在起动、运行、停止过程中能够自动地对转差调节和功率平衡调节。
            (2) 高压变频器主电气系统架构设计
            同轴两台电机采用共直流母线系统,调速系统分开,单台电机单独拖动、集中控制。高压变频器调速系统主回路如图2所示。
            (3) 主回路硬件
            变频器逆变器,采用成熟的佳灵jcp-6kv/500kw—igbt直接串联高压变频器平台增、减。
            (4) 变频的运行和操作
            采用高压变频器调速系统对皮带运输机进行改造具体实现过程如下;变频器操作可以在本机控制,也可在远程控制。本机控制是,靠变频系统内置三台触摸屏来设定运行参数。在触摸屏上进行运行和停止操作。远控时,通过工作台来对变频系统进行外控操作。工作台上有高低速选择,可以根据工况需要来自由设定运行频率,完全可以满足工艺要求。
            4 变频调速控制系统
            (1) 系统方式和措施及目标
            jcc型高压变频调速系统是采用直接“高—高”变换形式,为igbt直接串联两电平控制方式。输入、输出采用本公司独特的lc滤波方式。这种方式对电网谐波污染小,输入功率因数高,可达到98%以上,谐波含量远低于5%,不存在谐波引起的电机发热、噪音、输出共模电压等问题。此高压系统针对三台电机的工作情况,在三台变频间增加主-从控制方式,其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
            三台变频间通过rs-485+转换模块相互通讯,实现数据自动交换。使用中可以任意设置其中一台为主机,其余两台为从机。在现场工况中优先设置单独的一台电机为主机,同轴两台电机为从电机。
            (2) 主机、从机的定义
            主机是变频器群控中的首机,其他变频器都是从机,主机只有一台。在运行中只对主机控制,全部从机同步地自动跟随主机实时运算、动态运行,保持良好的主、从关系和功率平衡。按所设定目标控制运行模式稳定运行。
            (3) 主机、从机的设定
            在以实际的现场工艺条件中,可由用户自主地设定一台为主机,其他为从机。
            (4) 主机、从机的操作运行
            主机控制从机的启动和停止。向从机发出主机的设定频率参数、运行\停止命令跟踪运行与状态执行指令等,收集各从机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故障等信息。主机保持与外控信息输入与信息保持联系。运行中只对主机操作与运行参数设定,从机操作无效,从机跟随主机同步运行。主、从机的加、减速时间都需要设定为一致,从机在机群全部停机后或电机接线是可单独点动运行。
            (5) 主-从机的功率平衡和同步
            先通过触摸屏设定功率平衡系数,0~200%可调。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通过各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流检测,送子机cpu比较器与主机母线代码电流数值比较,获得误差信号,经cpu运算后,发出新的u/f调节的pwm波形去实现功率平衡运行。另一路送入主-从-子机间相互交换数据、存贮、各自显示新的电量参数。同时检测各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出现的再生电压波形和电压差值,通过主机转速预置值比较、运算出转差率,再由子机cpu调节频率增益补偿的加或减值,来实现电机的同步。
            (6) 主-从机的故障显示与处理
            在运行中若出现故障,故障机显示“lu”“oud”“fl”等提示。无故障机显示当前运行界面并作闪烁提示。只有故障机复位和无故障显示时方可重新启动运行。在运行中若主机出现故障全部机群作自由停止方式停机,单台从机出现故障时单台停机,其余继续运行。但在单台故障排除后,必须全部停止后再重新启动。
            (7) 保护功能和显示
            变频装置系统有过电压、过电流、欠电压、短路、接地、过载、过热、桥臂保护等保护功能。一旦出现故障,变频器将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所有故障情况,均在中文用户界面上显示出来,预留打印功能接口。便于用户根据故障情况采取相对措施。
            5 变频系统运行情况
            2004年5月底,成都佳灵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将高压变频器运到矿上,6月1号开始安装,并于6月10日开始调试。经过对各项指标的检测和变负载、压带负载运行试验,效果良好。于6月28日jcc型皮带运输机专用高压变频器正式投入生产性运行。经一年的正常运行,矿局反映:不负所望,效果达到预期目的。
            5.1 项目实施后的经济效益
            外运皮带高压变频投入运行以来,运行情况良好,基本达到工艺要求和技术改造的目的。
            通过技术改造后获得的经济效益:
            (1) 减少了液力耦合器每年的检修费用;
            (2) 技术改造后降低液力耦合器每年的备件费用;
            (3) 改造后节约了每年的楼房维修费用;
            (4)取消了液力耦合器前后电流比较,空载时:而加的液力耦合器电流23a左右,采用变频器电流15a左右;满负荷时:加耦合器电流40~45a左右,采用变频器后电流33~38a左右,每h三台电机至少能节约共200~300kwh,按1hwh=0.5元计算,一天运行20h,一年350天可减少电费支出60万元左右。
            (5) 如在煤量不正常的情况下降频使用,节能效果将更显著。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了皮带运输机为多电机同轴拖动的机械性质。现在一般的igbt高压变频器,存在着其高压变频电路方案特点,不能克服多电机同轴拖动的技术难题前提下。设计出的一种jcc型皮带运输机专用igbt直接串联高压变频器及控制系统。经在用户现场使用获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本技术方案产品,更加拓展了igbt直接串联高压变频器应用领域。

网友A:
都是很实用的帖子,怎么没人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