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线路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楼主(2012-01-15):
                           输电线路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这里我们约定:讨论的线路参数均指三相导线的平均值,即按三相线路通过换位后获得完全对称。对不换位线路,因其不对称度较小,也可以近似地适用。

一、线路各相的绝缘电阻的测量

线路各相的绝缘电阻的测量,是对线路绝缘状况、接地情况或相间短路等缺陷的检查。

测量不能在雷雨天气,应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进行。为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以释放线路电容积累的静电荷,首先将被测线路相对地短接。

测量时,拆除三相对地的短路接地线,为保证测试工作的安全和测量结果的准确,应测量各相对地是否还有感应电压,若还有感应电压,应采取措施消除。

对线路的绝缘电阻进行测量时,确定线路上无人工作,并得到现场指挥允许工作的命令后,将非测量的两相短路接地,用两千五至五千伏兆欧表,依次测量每一相对其它两相及地间的绝缘电阻。

对于线路长、电容量较大的,应在读取绝缘电阻值后,先拆去接于兆欧表L端子上的测量导线,再停摇兆欧表,以免反充电损坏兆欧表。测量结束应对线路进行放电。

根据测得的绝缘电阻值,结合当时气候条件和线路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作出正确判断。

二、核对相位

核对相位一般用兆欧表和指示灯法。指示灯法又分干电池和工频低压电源两种。
、兆欧表法

10-1是用兆欧表核对相位的接线图,在线路的始端一相接兆欧表的L端,兆欧表的E端接地,在线路末端逐相接地测量,若兆欧表的指示为零,则表示末端接地相与始端测量相同属于一相。按此方法,定出线路始、末两端的ABC相。
、指示灯法

指示灯法是将图1中的兆欧表换成电源,和指示灯串联测量,若指示灯亮,则表示始、末两端同属于一相。但应注意感应电压的影响,以免造成误判断。

1 核对相位接线图

三、测量直流电阻

试验前线路末端三相均应彻底放电。线路始端开路,末端三相短路,拆开两端所有接地线。使用仪器设备:24V直流电源,直流毫伏电压表如图2

2 电流电压表法测量线路直流电阻接线图
A─
直流电流表,V─直流电压表

AB相加直流电压UAB,测电流IAB,则

       同样,可以测出RBCRAC

       然后换算成20℃时的单相电阻,换算方法如下

       并按线路长度折算为每公里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