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和笔记本连不上啊

楼主(2012-01-15):
我是初学。我的笔记本和台达ES2 PLC连接不上,老是提示“通讯侦测逾时”。

下载线用USB转232的USBACAB230。设置如下:

波特率设置成PLC也不行,通讯侦测时下载线上闪着红灯,PLC上只有电源灯亮,就是连不上。非常着急,望哪位老师指导,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clk_7151@163.com

网友A:
通讯设置里的通信站号设定1,看看。应该会好。

另usb设定里的参数没有作用。

网友B:
这个地方不用动,恢复成默认值

网友C:
两边通信格式要一致···

网友D:
 你的 通讯端口不对,需从新设置,从com1开始,一个一个找。

网友E:
通讯口默认,自动侦测看看能不能连接上,能够连接上的话,说明不是通讯问题,问题人家设置通讯保护,你就想想办法吧,参看这个帖子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416211300001-1.shtml

网友F:
我也觉得可以看看通信端口或通信站号是否正确,如果USB转232没问题的话。

网友G:
从图片上看USB电缆没有问题,检查一下线是否接好了,不要忘了PLC要上电。如果是笔记本通讯端口COM1坏了,建议换个端口试一下,或者COM1被其他软件占用了,关闭其他无关的软件;再检查一下PLC的通讯口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通讯设置问题,查找一下台达应用手册关于波特率、奇偶校验位、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的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会按你们说的去做一下。

网友H:
转接器额质量可以的话

驱动安装好了 没有什么别的了

楼主:
       上述问题我找供应商已解决,他们给换了根下载线就好了。谢谢大家,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