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缆涂胶设备遇到的普传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1-15):
    今天下午去一个客户那里维修电缆涂胶设备,遇到的普传变频器故障,当时是变频器接收到外部给定模拟直流电压的信号后,当给出FWD正转使能信号后,在面板上显示正转输出频率20HZ(根据外部给定直流电压信号输出的),变频器正转运行指示LED亮起来,但是那个变频器的负载-----一台4kw的交流电动机没有任何动作,听见电动机有嗡嗡的异响,过一会有变频器"ERR OL”过载报警,外部给定信号电压幅值再大些时,故障依旧,电动机还是不转,不过这样到出现过载报警的时间间隔会更长些。如果不给出正转使能信号,变频器则一直也没有任何报警显示。检查电动机机械负载并不大,用手就可以直接盘动电动机轴上的负载,把电动机接线改为三相380v直接全压工频启动,电动机及机械负载都正常运转,当然这时候就没有调速了。更换一台新的变频器后一切正常了,可见是变频器有问题。请问各位亲,这个变频器是有什么故障了?

   另外在我到来之前,客户已经把新的一台相同规格的普传变频器更换上去了,但他们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动机的端子三相接错了,其中一相居然接到PE接地端上去了!这样等于是电动机W相接变频器PE端子上,电动机U接到变频器V输出端子上,电动机V接到变频器W输出端子上,变频器的输出U相端子就悬空了,可是这样运行开机后给定外部使能信号、正转端子信号和速度给定直流电压信号后,变频器也木有报警,起码也该报负载缺相啊?!反倒是过一会儿后才报了过负载,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看过普传的变频器手册,什么说的几种可能的原因似乎都不靠谱,不知道故障原因是否IGBT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