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UNI变频伺服故障维修全程

楼主(2012-01-15):
   快年底了,大家都想回家过大年的,可是这设备这几天总是问题也多,这不,前天晚上变频伺服系统出故障搞了一晚上都没睡。

18:20 接到设备故障电话

   晚饭刚做好,上桌还没有吃就接到领导电话,速到公司,生产线停了

18:39 到厂

   从家到厂只要8分钱的时间,想想肚子饿了还是吃了一碗饭出来到厂里

18:45 设备故障状态

   CT UNI 1406 变频伺服系统拖动的传送链条往返准确定位传送工件,现在链条台升起后或不动作,或是起动一停一动,后CT也报警TR79,MP370报警运行时间过长,传送CT要复位

19:30 电气线路检查

  首先对设备运行的电气线路进行检查,确认不是硬件故障引起,断电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个主电源线,刹车线,热保护线,两端的限位保护线全都正常,通讯测试也正常, CT#19.10 内部通讯测试也正常。

  链条台上下的信号也全正常,HMI MP370中各信号显示也正常,编码器返回信号也有,晕!

  PLC 中程序监控运行一切正常,排除外PLC程序及信号引起

20:20 硬件电机检查

  拆开链条与电机的连接链条,用手搬动传送链条没有机械卡住现象,后通讯打开电机刹车,用手盘动齿轮盘,用点力倒也能转动,晕,不知问题出在哪。

21:15 再次开机运行检查

  机器这次复位,链条直接往前找到初始位 1760 正常,但后退到工作位,超出定位值 160 碰到限位开关,但编码器返回到MP370值为120 ,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定位值不停,且在运行时链条抖动,CT #0.13 电流显示时大时小(0.6-3.6),运行时间一长CT报警 TR79--

21:40 再次检查刹车

  这次单独给刹车通电,推动链条倒是正常。但感觉不到什么机械卡,再次拆下电机

   这次对尾部编码器也拆开检查,略一看没有什么异常-----

22:10  再次接线通电查看

  这次将电机脱开一通电,电机正反抖动运行,且尾部有小声响,终于找到地方

22:58  拆下编码器

  拆下编码器一直,晕!尾部编码器内部轴承内珠掉散了

23:45 直接更换电机组

   换上电机,启动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A:
恩,不错,写得非常的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
支持!!!

年低干了大事!

网友C:
好佩服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D:
编码器故障经常会发生的,买一个换上吧。。

网友E:
感谢楼主,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F:
哈哈···怎么看起来跟XX的起床脱离轨道说法差不多···身体与床分离正常···身体竖立正常···身体成功离开床

网友G:
好样的!!!支持你!!!

网友H: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应该加精。

奇怪的是CT的变频器为什么不会报编码器错误呢?

网友H:
还好,楼主家的备件较全!

网友I:
轴承坏了   编码器是不会报错的   只是电机运转时电流变化   有时电机报过流

楼主:
    对呀,我也一直晕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编码器坏了,CT不会报END错误,且 MP370 上显示的运行定位距离都很正常 求解

网友J:
图文并茂啊,写的很好的!

楼主:
坛友内没有用过 CTUNIT 或是SP 系列变频伺服的不?

网友K:
学习了,编码器轴承坏的一般不多。

网友G:
过来看一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坛友内没有用过 CTUNIT 或是SP 系列变频伺服的不?

偶这里有用到的,不过目前用到通信的没有了,都是单机的,质量还很好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