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与信捷文本做一个控制系统,出现了不能理解的事情,请高手

楼主(2012-01-15):
我用汇川PLC HU2和信捷文本显示器设计了一个阀门装配用的扭矩控制,当扭矩达到设定扭矩,机械停止转动,松开模具,回到原点。现在出现了怪现象:用文本设定好扭矩值以后,开始运行,扭矩设定值小于50NM一下,合模后主轴不转,然后开模,会原点。扭矩值大于50NM可以正常运作。经设计断点检查,问题出在扭矩比较这步。比如,设定扭矩在30NM,当扭矩还是0的时候,进入比较语句,错误的认为扭矩大于30NM了,然后进入下一步。而把文本显示器断开,则PLC能正常工作,数据比较也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发这帖子时,有错字不能删除,所以,出现后面的这几个字,抱歉                   、野DANG可能可以)

网友A:
您说把PLC与文本断开通讯,PLC的运行一切正常,根据您的描述,大体可认为这几种可能

1、您文本设计的数据格式可能有问题

2、您文本里面的其他数据可能影响了PLC里面的比较条件

最好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您的文本程序与PLC程序的使用地址或设计是否存在冲突的地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