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

楼主(2012-01-15):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

本文6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都是涉及硬件电路原理方面的,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帖:各们师傅过来看下此图

     我听师傅讲,这个线圈串个电阻一样的东西是用来防跳的,我有点不明白,哪个师傅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回复:……这里我讲点关于电阻、电容、电感三个原件的特点,再说能防跳闸的原因。R  L  C   是搞电路设计必需的东西,设计电路的好坏,与合理选用它们是分不开的。R的特点是当电路突变瞬间,它的电流和电压立刻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通常说它是个勤快的元件,而 L  C 确是一个惰性元件,L 特点是当电路突变瞬间,它的电压立刻随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它的电流却不能突变,即保持变化前的电流值,再慢慢的变化,变化的快慢取决与它的电感值与内阻的乘积。举个例子:当合上开关,灯泡立刻就亮,断开开关则立刻灭,灯泡是电阻,它是勤快元件。如果用一个线圈和灯泡串联再合上开关,灯并不马上亮,是逐渐亮起来。这就是L阻止它的电流变化的缘故(C就不想讲了),开关突跳是因有瞬间产生的过大电流所致,加上这个线圈能阻止这突变的电流变大,这就是用它防突跳的原理,电阻在这里其消耗电能的作用。

二、求助帖:求教各位老师,(0~20mA杂个变成(4~20mA,要求简单适用。

    回复:给你出个电路,做一个印刷板就可实现。注意:图中400500欧电阻值要精确,运放器的1脚电压要调到2V

     原理说明:020ma电流通过400Ω电阻时,将产生08V压降,由于运放器输出1脚电压=2V,所以400Ω电阻上端对地电压为210V,使G1晶体管发射极对地电压也为210VG1管的集电极电阻(2K)与发射机电阻(2K)阻值相等,故G1集电极对+24V的电压降也为210V,U1CG2为电压跟随器,故G2的发射极电阻(500Ω)的电压=210V,其流过的电流为420ma,G2的集电极电流=发射极电流,即为420ma

三、求助:各们前辈,关与电机补偿的问题?小弟有些不明白。望赐教!!!!

    如图所示,设该电机

   电压,380V   7.5kw   1450r/min   Ie=15.5A  cos0.75    (电容忘记标符号了)

  请问,用就地补偿,怎样才能使COS更高呢!些图画的对不对。电容如何选择,如容量,耐压。

(此电容是不是要并在相电压上呢!)

     电机参数同上不变,当电机为三角形接法时。又该怎样选择补偿电容呢!

    忘详解。最好是补偿原理也说出为。我多送分给您们!

   回复:

  四、求助帖:请教:132KW交流异步电机的绕组的阻值和电感大约是多少?

           回复: 对有功功率为132KW交流异步电机,通过查看名牌可知电机的功率因数及星角接法,再通过计算就可求出电机绕组的大致的阻值与电感。请见以下推导:

             电机的有功功率 P = 3*U*I*cosφ            U为绕组的相电压,I为绕组的相电流)

             如通过查看名牌知: cosφ=0.866           电源为三相380V,角接

    可求: 相电流 I = P / (3*U*cosφ ) = 132000÷(3×380×0.866)= 133.7A

                 绕组的阻抗 Z= U / I =380÷133.7=2.84Ω

                 绕组的内抗 R= Z* sinφ = 2.84×0.5=1.42Ω

                 绕组的感抗 ωL= Z*  cosφ = 2.84×0.866=2.01Ω

                 绕组的电感 L = ωL / 2π f =2.01÷2π×50= 6.4 mH

五、求助:小弟,有事请教各位前辈

如图所示,当SBO1时,KM能否吸和。
这样接会烧可控硅吗?

想比上图,在SB0G之间加了一电阻,这样也能够使可控硅导通吗?
有哪位前辈,能够多举些。可控硅的常用电咯图,还有在工作当中用可控硅去改造某些设备时的经验都拿出来晒晒,我相信这样通够好好的帮助我们这些菜鸟们,更进一步。

小弟,实属菜鸟,望各位不要见笑

      回复:可控硅整流器就是一个可以控制它导通的二极管,当它的阳极A比阴极K电位高时,一般的二极管会立刻导通,而它却不能,必需给它的控制极加一个高于阴极的正电压,它才可以导通,导通后,不管G极上控制信号存不存在,只要A极电位高于K,它始终保持导通状态。只有AK间的电位反相,它才会立即截止。说道这,你就会自己判断图1和图2了,在交流电的正半周,合上按钮,G极得到高于K极的正电压,可控硅导通,可是负半周它可立即截止了,只有开关长期保持闭合,LM才能通电,此时,这个电流是半波直流电了,如果KM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这就不行了,KM会烧坏的。如果KM是直流继电器,可以,但由于是半波整流,加在KM上的电压,只有交流电压值的的一半(0.45倍),KM如果是110V的工作电压可以,220V就不行了。AG间串个电阻最好,大小取决可控硅的参数要求。图2电路将按钮换为能自锁的按钮就是一个可控直流开关电路,如果你用两个可控硅,反向并联可控硅,用按钮的两个触点,两个电阻按图分别接在两个可控硅的AG之间,这样就构成一个最简单的可控硅交流开关电路。

     六、求助:小弟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如图!

  正常工作时,电阻与二极管无电流通过。电流经过SB0-----FU------KM------N形成回路!

    FU,熔断了。电流经过如箭头所示形成回路。

       KM不会吸合,电阻的分压,使二极管的工作电压,电流很少。这个电流不足以使KM工作。但这个电流足以使发光二极管工作了。

          是这样解释吗?

   哪位师傅还能在补充些吗?

回复: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断路报警电路,你解释的对,正常运行时,由于FU未断,将电阻与发光二极管短路故不亮,但FU烧断时,电阻与发光二极管将与KM串联接入电源,使发光二极管发光的的电流为10ma左右,故串入的电阻阻值远大于KM的内阻,故使电阻产生很大的电压降,而KM上的电压降变得很小,不能工作。

该电路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对象接触器继电器之类感性负载断电报警指示用, 由于负载线圈以感抗为主,其内阻都很小,当FU断开后,发光二极管串入回路,变为半波整流电路,如果没串入电阻。由于线圈的电阻很小,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将线圈或发光二极管烧毁。为此必须传入一限流电阻,且确保回路电流在10ma左右,这样使发光二极管发光报警,由于串入的限流电阻>>线圈内阻,使线圈的电压很小,从而使线圈不会动作。发光二极管在交流电正半周导通且发光,负半周截止,由于50Hz频率快与发光体余辉的变化,故看不出它的闪动。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

网友B:
            严重支持这么好的资料先收藏

网友C:
怎么没发现1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