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510-01-012A-4

楼主(2012-01-15):
近来发现ABB变频器ACS510-01-012A-4循环出现第一次通电报警内部参数丢失,然后通过断电以后再次通电就可以正常运行了。查来查去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可以通过从另一台同一系例的拷贝参数过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我遇到过第一次通电参数设置时,是边设置边保存,但断电后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没有保存上,再进行第二次设置才能保存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来跟楼主的情况类似

网友B:
可能是电压的波动带来的干扰导致参数丢失!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D:
应该不是参数丢失,因为如果真的丢失了,断电后再上电,也不会正常的,应该是操作盘与主板的通讯出了问题,只是操作盘显示信息丢失而已,可以更换一个操作盘试试。

楼主:
4 楼的说法我赞同,参数应该不会丢失,但报警代码指向的资料的确是内部参数丢失,我想应该是变频器内部保存参数的没电了或电池不好,经过第一次通电后自动充电;但是操作盘嘛,不好意思,我没有装,因为我同时有好几台变频器在一起,只用一个操作盘,这样可以省掉千多人民币

网友E: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上面那个EEPROM,用来保存参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