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分别用电位器实现伺服电机调速,用PLC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实现定位吗?

楼主(2012-01-15):
可以同时分别用电位器实现伺服电机调速,用PLC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实现定位吗?要是这样的话,伺服驱动器是不是要设置成“速度+定位”模式?把电位器的值变化转化为数字量,这样的话,电位器要接到PLC模拟量输入通道。当输出为0V时,停止运转 ,当输出为0至+10V之间,正转调速 ,当输出为0至-10V之间,反转 调速。电位器接到伺服驱动器-10v—+ 10v的端口,同时驱动器要进行设置?伺服驱动器对应的端子要求的电压是(-10v—+ 10v),这个电压一般怎么处理得到?哪里去弄-10V的信号?可以用PLC模拟输出通道提供的(-10v—+ 10v)?感觉怪怪的,没想明白,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要想稳定可靠,需要使用专用的信号转换器

2,也可以将这个信号给到PLC,然后再从PLC模拟量输出正负10的信号,

3,还有一个方法,使用运算放大器,注意运放要使用正负12V供电,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网友B:
将电位器的信号通过A/D模块转换成数字信号,改变PLC发脉冲的频率即可。如果是要在发着脉冲时改变速度,要注意使用可以发脉冲时改变频率的指令。

网友C:
伺服的工作模式一般不能在线(或曰不掉电)切换,所以既要用电位器调速,又要用PLC发脉冲,最好让PLC统一管理伺服和电位器。伺服只工作于脉冲模式,接受来自PLC的指令脉冲。电位器的分压结果接入PLC的模拟输入。再由PLC的一个I/O输入决定电机是根据电位器的分压值走速度,即只需确定的脉冲频率,还是根据PLC的脉冲数和目标频率走定位。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希望伺服电机先工作在速度模式,速度由电位器来控制,工作一段时间后转成位置模式,能定位在想要的点上?

可以使用速度位置切换模式,一般主流厂商的伺服一般都有这个功能,切换只能在低速下完成。这个需要输入2个开关量或网络指令。一个是模式切换开关量或网络命令,一个是定位时执行的到位信号。

网友E(2012-07-14):
在速度模式下,是不是可以不用脉冲信号。

网友F:
用位置控制模式,使用模拟量来限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