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通讯

楼主(2012-01-15):
现有一设备为非标设备,组态王没有其驱动,要与其建立通讯,有该设备通讯协议?请联系8247953

网友A:
额,需要知道通讯协议才行。

网友B:
啥设备啊?

应该有通讯协议,不然谁都没招

网友C:
说的太模糊……

网友D:
可以与我联系,将协议发至opcfundation@163.com

网友E:
说的太模糊……组态王没有其驱动,要与其建立通讯,那总要知道对方设备是什么设备,可做什么通讯呀?

网友F:
这样的通讯需求很多,既然知道一方的通讯协议,用组态王中的自定义函数,根据已知通讯协议,编写通讯报文,从指定的通讯口发出去就可以了,对方回自动应答,关键是要自定义函数编写这个通讯过程。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样的通讯需求很多,既然知道一方的通讯协议,用组态王中的自定义函数,根据已知通讯协议,编写通讯报文,从指定的通讯口发出去就可以了,对方回自动应答,关键是要自定义函数编写这个通讯过程。内容的回复:
给你通讯协议,你能用自定义函数编写吗?

楼主:
该设备是一国产PLC,厂家为南京亚锐。公司网站为http://www.array.sh/,是FAB系列PLC,现需要在上位机采集该PLC输入状态和控制PLC输出。可以用VB编写通讯程序和监控画面,也可以开发组态王该驱动,或者运用组态王中的自定义函数,根据已知通讯协议,编写通讯报文来采集,怎么都可以!谁能解决请回复!

网友G:
我可以, QQ:57577105

网友H:
楼主可以联系我,我也可以做。QQ:85168810

网友I:
搞不定可以找我  曹虎明

网友J:
哪里的?具体地址?不然谁都没招

网友K:
把协议发给我,我把它转成opc服务器,组态王就可以读取了.email:sanyuanw@gmail.com

网友K:
把协议发给我,我把它转成opc服务器,组态王就可以读取了sanyuanw@gmail.com

网友L:
这样的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是否已经解决了,组态王对国产plc有的是没有库的,就看你这设备是小批量还是单机,如果小批量你可以选一下其他的组态或者直接找组态王协调处理,收费应该不高。如果单机估计还真危险。可以采用第三方通讯方式处理。

网友M: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好像内置modbus,选择PLC里面的莫迪康品牌,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