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电机选择合适的变频器

楼主(2012-01-15):
救命啊!那位哥哥知道关于如何给电动机选择合适变频器的资料或者是告诉我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越详细越好)请指教,在这先拜谢了。急!很急!非常急!超急!!!!

网友A:
先要了解电机的功能及用途:电机是用带控制风机水泵,还是起重设备?是不均匀性负载(搅拌机)还是大惯负载(冲床)?

接着要了解电机的参数: 电机的电压/流,功率,

变频器与马达间的配线长度要考虑!变频器厂家有温馨提示!

根据上面的信息可向销售电机的公司咨询!

变频器选择要求:

              变频器额定电压/流与电机的额定电压/流需大小匹配;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要大于等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在长距离配线产生压降或高温的情况下需加大变频器的额定功率

              风机水泵有专门的控制变频器可选!  需要参考风机水泵的电气性能.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负荷大的话选大一个档的

网友C:
主要还是看功率是否匹配,变频器的功率应略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其次是电压电流的。小马拉大车不行,大马拉小车浪费!

网友D:
     变频器的选用,应按照被控对象的类型、调速范围、静态速度精度、启动转矩等来考虑,使之在满足工艺和生产要求的同时,既好用,又经济。

     (1)电机的极数。一般电机极数以不多于4 极为宜,否则变频器容量就要适当加大。
     (2)转矩特性、临界转矩、加速转矩。在同等电机功率情况下,相对于高过载转矩模式,变频器规格可以降格选取。
     (3)电磁兼容性。为减少主电源干扰,在中间电路或变频器输入电路中增加电抗器,或安装前置隔离变压器。一般当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超过50m时,应在它们中间串入电抗器、滤波器或采用屏蔽防护电缆。
      一般多大的电机就选择多大的变频器。大一个规格也可以。大功率的变频器功率因数较低最好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加装交流电抗器,一是提高功率因数,二是抑制高频谐波。如果经常频繁启动,制动,要安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如果需要降低噪音,可用选择水冷型变频器;如果需要制动,需选配制动斩波器以及制动电阻;或可用选择四象限产品。可以向电网回馈能量,节省电能 ; 如果现场仅有直流电源的话,可以选择单纯的逆变产品(使用直流电源)用以驱动电动机。

      变频器选型的最终依据,是变频器的电流曲线包罗机械负载的电流曲线。

网友E:
主要是依据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

负载类型主要分为三种即:

1、恒转矩负载                        例如传送带、搅拌 机

2、恒功率负载和风机               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

3、水泵负载                           风机、水泵、油泵

不知楼主是哪种负载?

知道了负载种类,选择变频器时依据以下几点:

(1)每个变频器的生产厂家都有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如西门子、ABB、富士等,确定电机的规格型号,就可基本确定了变频器的规格型号(品牌对比) 。

(2) 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作为参考。

(3)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变频器应放大一档,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4)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 值,要放大一档或两档来选择变频器。另外在此种情况下,变频器的 控制方式只能为 V/F 控制方式(风机、水泵类负载) ,并且变频器无 法保护电动机的过流、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上加熔断器来 实现保护。

(5)变频器驱动潜水泵电动机时,因为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 流比通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其额定电流要大 于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6)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容积式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 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7)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否则现场的灰尘、水汽会影响变频器的长久运行。

网友F:
变频器选型: 变频器选型时要确定以下几点:

1) 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 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II. 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III.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 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 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挡。 变频器控制原理图设计:

1) 首先确认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I.工作温度。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子元件,极易受到工作温度的影响,产品一般要求为0~55℃,但为了保证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应考虑留有余地,最好控制在40℃以下。在控制箱中,变频器一般应安装在箱体上部,并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件或易发热的元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II. 环境温度。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事故。必要时,必须在箱中增加干燥剂和加热器。在水处理间,一般水汽都比较重,如果温度变化大的话,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III.腐蚀性气体。使用环境如果腐蚀性气体浓度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

IV. 振动和冲击。装有变频器的控制柜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起电气接触不良。淮安热电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时除了提高控制柜的机械强度、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外,还应使用抗震橡皮垫固定控制柜外和内电磁开关之类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V. 电磁波干扰。变频器在工作中由于整流和变频,周围产生了很多的干扰电磁波,这些高频电磁波对附近的仪表、仪器有一定的干扰。因此,柜内仪表和电子系统,应该选用金属外壳,屏蔽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所有的元器件均应可靠接地,除此之外,各电气元件、仪器及仪表之间的连线应选用屏蔽控制电缆,且屏蔽层应接地。如果处理不好电磁干扰,往往会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导致控制单元失灵或损坏。

网友G:
一般就是根据电压选择,单相或三相

再就是根据电机功率,变频器和电机一定要匹配,或大一个级别

再就是根据控制要求选择通用的还是风机水泵用,或是矢量变频器。

........

网友H:
楼上说的非常详细了,补充一点,如果用于矢量闭环控制,变频器与电机必须匹配,不能大也不能小,如果是重负载可以选重载型的。

网友I:
主要有以下几点:

1、负载类型

2、电机功率

3、电源类型

4、电机距离变频器的距离,这主要涉及到一些相关的附件

5、变频器安装的环境

网友J(2017-07-29):
好文,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K(2017-12-01):
  1. 主要看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等参数、

  2. 负载特性(用在什么设备上的电机)、

  3. 控制精度要求

  4. 通讯方式

选择合适的变频器才是最好的

网友L:
新手一枚,辛苦各位大侠

网友M:
不错 ,你买的时候把你的要求告诉供应商,他们会帮你选的

网友N(2020-06-04):
想学好就一定要多做。。多接触。。才有自己的理解

网友O(2021-09-17):
一般都要大一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