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故障时,应有选择性切断电路

楼主(2012-01-15):
线路故障时,要保证可靠切断电路,又要尽可能缩小断电范围,即有选择性地切断,这就对配电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有合理的配电系统统计,准确的计算数据,恰当的选择保护电器,正确整定保护电器的额定电流、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下面具体分析上下级保护电器的选择性。

(1)上级用熔断器,下级也用熔断器

(2)上级用熔断器,下级用非选择型熔断器

(3)上级用非选择型熔断器,下级用熔断器

(4)上级用非选择型断路器,下级也用非选择型断路器上级断路器A和下级断路器B的长延时整定值Izd1和瞬时整定值Izd3列于图2。

(5)上级用选择型断路器,下级用熔断器由于上级断路器具有短延时功能,一般能实现选择性动作,但必须整定正确,不 仅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Izd2)及延时时间要合适,而且还要正确整定其瞬时脱扣电流值(Izd3)。

(6)上级用选择型断路器,下级用非选择型断路器

(7)上级用带接地故障保护的断路器

①用零序保护方式:

零序保护整定电流IZd0一般为IZd1的20%~100%,多为几百到一千安培,与下级熔断器和一般断路器很难有选择性。只有后者的额定电流很小(如几十安培)时,才有可能。

使用零序保护时,在满足动作灵敏性要求的前提下,IZd0应整定得大一些延时时间尽量长一些。

②剩余电流保护方式:

这种方式的整定电流更小,在发生接地故障时,和下级熔断器、断路器之间没有选择性。这种保护只能要求和下级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之间具有良好的选择性这种方式多用于安全防护要求高的场所,所以,应在末端电路装设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以避免非选择性切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