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系统纠偏系统能够达到0.1mm的纠偏精度?

楼主(2012-01-15):
老板让搞一台墙纸复合机,材料复合后要切边,但是切边的误差较大,布料出现好几个纱布丝的误差。现在想搞个纠偏器放在前面,最终的要求是误差减小到一个纱布丝的水平(大约一根头发丝),请问采用什么用的传感器,控制器及驱动能够实现?纠偏器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B:
这个控制精度要求比较搞啊

网友C:
要想达到这样的精度,只有一个办法,将误差放大,尽可能的放大倍数,用高精度的光栅尺测量偏差位移,反馈给纠偏器,或者用伺服来做驱动。

网友D:
这要看切纸的线速度高低,也就是要给纠偏时间,还要看放卷架上料卷端面齐整度。线速度高、端面平整度差,可以采用两级或多级纠偏,并且延长开卷与切刀之间的走料长度。传感器用日本三桥的比例式电眼(光电传感器)和配套的控制器(同步电机输出),执行器用永磁同步电机滚珠丝杠驱动,最后一级电机转速越低越好。纠偏装置要靠近开卷处。更高精度的可以参照彩印机的套色对准系统(如陕西渭南科赛电子有限公司),纠偏误差最好达到0.02mm。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边有偏移?没有完全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F:
我见过日本有种像似的,控制精度很高,能满足 你的要求。他们用的是基恩士的传感器,控制器也是。

网友G:
三桥在纠偏领域应该是比较出色的,基恩士的传感器好贵,纠偏倒是没见过。不过楼主这个墙纸好像用不着这么高的纠偏精度

网友G:
印刷包装领域,0.1mm,超高精度了,你们老板瞎提要求,应该是工艺有问题

楼主:
对:时空关于看看,是不是边有偏移?没有完全明白楼主的意思。内容的回复:
就是复合好的墙纸要经过一道切边,如果边有偏移,则会切斜了。那么两块墙纸拼接的时候就不齐。

网友H(2012-06-26):
超声波纠偏传感器,科瑞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