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历史曲线时间与系统时间不同步

楼主(2012-01-15):
求教各位大侠……公司用的是WINCC6.0,但是前段时间发现历史曲线时间和系统时间不同步,历史曲线时间比实际的晚了大概7到8分钟,所有的曲线都是这种情况,比如一个压力值在2:00的时候从10KPa变为30KPa了,然后报警信息时间是正确的,报2:00压力高报,但查看历史曲线时间得从2:08才从10KPa变为30KPa,整体晚了8分钟,所有的变量曲线都是这种情况,时间同步里选择的是从服务器同步,报警归档没有问题,是否是变量归档的设置有问题?如何解决?望好心人能给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PLC时间和电脑时间不统一

网友B:
路过这里,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关于是不是PLC时间和电脑时间不统一内容的回复:

这个…公司用的是PCS 7 多站系统,400CPU,时间选择与服务器时间同步,从没留意过PLC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