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1N和2N的区别

楼主(2012-01-15):
2N的高速计数器必须在扫描线圈的时候才刷新当前值、标志位、方向位。不扫描的话什么都不更新。

1N的话,只要用初始化子程序执行了一次能流ON的线圈,就什么都自动刷新。

LD M8002

CALL P0

FEND

P0

LD M8000

OUT C235 K100

SRET

END

就这样。

网友A:
用的时候再刷新,一般情况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1N和2N系列在脉冲输出方面差别巨大,输出频率最高分别是100K和20K,定位的FNC155,156,157,158,159,  1N支持,2N不支持

网友C:
楼主的发现很不错,非常支持!

网友D:
多看看手册

每次都有收获

楼主: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指令,大家的性能已经有区别。

不明白这开发的在想什么?

既然1N的可以只初始化之后就可以用。又何必每周期都扫描呢?

网友E:
自得其乐的好方法。。。。。

网友B:
对:芳季关于938我的意思是同一个指令,大家的性能已经有区别。不明白这开发的在想什么?既然1N的可以只初始化之后就可以用。又何必每周期都扫描呢?内容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1N和2N的脉冲输出机制是在软硬件上可能是差别巨大的,过于关注这些差别会被人看作旁门左道的

楼主:
哈哈哈。不发掘又怎出奇制胜。没有什么旁不旁门的。只要plc认就行了。

又想起一段程序?

LD I0.0

= Q0.0

O I0.1

= Q0.1

O I0.2

= Q0.2

200就认,Fx就不认。

楼主:
我一直都没说过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F:
嗯,有时会遇到需要解释的细节问题。

网友B:
1,2N在脉冲,计数的高速信号处理上可以明显体现二者区别,此外手册上还可以看到支持的指令也有区别,同一指令执行细节也有区别,所以要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些区别。

网友G:
手上早已没有1N产品了。

网友E:
真可怜。。。还这么一点一点地发现。。。。告诉你个办法。。。看你的三菱编程手册,如图,里面都有适用机型,画一个“-”的,就是没有这个功能,画一个“o”的就是有这个功能。。比如里面蓝线,我标了一个A,对应FX1N是个“-”,对应FX2N是个“o”,就表示,FX2N有这个功能,而FX1N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H:
呵呵;区别还是很多的;指令的手册上都有说明;

楼主:
楼上。你能说出一个手册上没说过的区别不?

网友I:
不会用高速计数器的路过。。。

楼主:
不会不要紧。正所谓“春华秋实”。到了秋天就好了。

楼主:
上面有的也不见得能看懂我的意思。

我可否代表所有初学者向14楼说声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发现很不错,非常支持!

楼主:
不知道手册上有没有提到过我顶上的这个现象呢?

若你能在面世的书籍上找到这个现象的解释。我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