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062ks出现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

楼主(2012-01-15):
MCGS7062ks屏上不定时的出现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显示为:

应用程序mcgsce。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若问题持续出现,请与程序供应商联系。

程序:mcgsce。exe

异常:0X80000002

地址:03F91F84

有谁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用的也是这个屏,但从没有出现过这类错误,建议楼主检查MCGS程序有无错误或是将系统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B:
我用的1063e的出过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因为flash坏道引起的,建议你几个方法:

1 使用u盘更新系统。用u盘做个更新盘,更新一下系统,可能老版本的机子会不支持。

2 拆机抠电池,重启一下试试

3 把flash格式化,步骤:进入操作系统,打开控制面板,打开存储管理器,选中part01,点击属性,方法1。选择卸除,点击扫描,选中验证更正项,开始扫描后,会显示“发现丢失的簇链,要将其恢复为一个新文件?”一直选择“是”,会在hardwork下生成很多很多个file00****.chk文件,(如果选择“否”,可能不会,我没有试过)如果丢失的太多,会提示你扫描出错,那是因为你没有存储空间了,然后载入part01,进入hardwork删除那些file00****.chk,再用同样的方法继续扫描,直到扫描完成。方法2。选择卸除part01后,进入part01属性选择格式化,然后插入带有升级文件的u盘重启,恢复系统,在格式化时千万别把整个flash都格了,因为port00里存放着启动引导,把它格了只能找厂家了。以上是我个人的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出现了这个问题后,必须要系统更新一下才行吗?

网友C:
可能是硬件故障,系统文件丢失了一些

网友B:
好像不更新是不行的 除非你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D(2015-02-14):
如题,我的TCP7062KW升级失败,出现相同问题。提示内容也一样,请问怎样解决的?

网友E(2017-07-27):
我的一台威派格二次供水控制柜出现同样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