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T 不报编码器故障

楼主(2012-01-16):
      请关注本帖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509351800001-1.shtml

拆开检查是电机连接的编码器的 轴承坏了,但为什么在故障时MP370上还显示传送链条定位数值是正确的,且CT或是CPU都没有检测到编码器故障,也不报警编码器的内容呢?

     不明白?实际编码器是不会报错的   只是电机运转时电流变化 ,#0.13 电流显示时大时小

网友A:
估计你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是和控制器通讯的吧,换给控制器看看。

楼主:
      编码器都是变频伺服器控制的,后查出故障是编码器轴承坏了,因反回信号不稳定引起电流变化大就有点不明白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