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气泡的液体流量怎么测量

楼主(2012-01-16):
工况条件是:管径DN150、温度是常温、压力是真空、流量范围0-18m3/h、内部气泡含量不稳定,请问各位有接触过这样的流量计的吗?用什么测量能比较稳定。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流量计这种东西,一般是有一定流速,且满管时候精度高些,如果是半管,或者有一些气泡,精度稍差,一样用!!全世界都这么用,谁也不会因为偶尔有些气泡去修正。。。

网友B:
判断是由安装位置引起的,如因电磁流量计装在管系高点而潴留气体或外界吸入空气造成流量计晃动的话,更换安装位置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在管线最低点或采用U型管安装。但很多应用情况是口径较大或者安装的位置不易改换,建议在流量计上游安装集气包和排气阀,如图1所示。一台DN2200口径的电磁流量计,因气泡造成显示的晃动越可达20~50%,在安装了排气装置后,测量即恢复正常。

网友C:
这样的工况,通常的做法用U型管。

网友D:
1、楼主舌鸟:“压力是真空”

2、装个集气包。。。。。。

           但负压气体,

                 一是得避免因气体聚集,压力增高,而形成流动阻力

                 二是负压气体向环境大气排气?,,这个气量多寡识别,抽气强度控制的事,怕还不是一点点难度吧?

3、百特楼主真能行,气吞山河呀

     流量计真够扯,气和液男和女,都厘不清呀,哈哈哈哈

                                   .

楼主:
首先感谢给位回复,液体的气泡是混杂在液体内部的,不容易排出,应该是像啤酒晃动后内部气泡一样。有人建议用多普勒原理的流量计,但没有寻到什么厂家的比较好。希望有了解的给提供一下。

网友D:
“应该是像啤酒晃动后内部气泡一样”

食品工业方面,测二氧化碳含量,有在线取样分析仪,大约12秒,分析一个样品

据舌一套设备,得几十万?

洋佬那招,俺也会,,锦囊肚皮里压6年鸟~~~~谁出钱让俺玩,俺给谁开发,可惜还木有碰上个机会呀

                                   .

楼主:
找了一个图片请大家帮看一下这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什么流量计?就是用它测得上面所说的介质的。流量计

网友E:
不懂,偶来学习求真相的,楼主可否说说图上的流量计是个什么高科技产品,说说原理、性能、准确度。

网友D:
两相流,除鸟液气分离,目前世界上,好像木有啥好招吧?

西交大

好像有个,多想流国家重点实验室,

好像博导博士几个团?

好像科学试验做鸟几十年还是十几年?

好像仑文,码鸟几十吨?

好像技术技艺,还木有听舌,有啥突破性跨越性进展进步鸟?

星星还是,1980年代那些星星,,月亮还是,吴刚嫦娥偷情木有偷?太阳也拎不清照不明的滴那朵月~~~~~

所以上面图中牙,

那绿鸟吧唧滴,据舌呀据舌,王局立军先生看不走眼,分明就是,糊弄瓜才怂蛋滴绿帽子鸟~~~~~~~~~

嘻嘻嘻

嘻嘻

网友E:
偶有点不明白:压力是真空、流量范围0-18m3/h、内部气泡,压力是真空还能流动否,怎么流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给位回复,液体的气泡是混杂在液体内部的,不容易排出,应该是像啤酒晃动后内部气泡一样。有人建议用多普勒原理的流量计,但没有寻到什么厂家的比较好。希望有了解的给提供一下。

这个问题如同啤酒啊,偶想要限制气泡的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压、降温,这个又与压力是真空矛盾啊,偶纠结中,还请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A:
我曾经给崂特啤酒做过项目,检测啤酒罐里的液位,照着青啤原来老工厂的压力计(差压计),国产的,买一个,上面接一个口,下面接一个口。换算一下,然后实际打入0.5吨,1吨,1.5吨,2吨。。等数值,标定一下,很好用。。我看河南车都过来装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给崂特啤酒做过项目,检测啤酒罐里的液位,照着青啤原来老工厂的压力计(差压计),国产的,买一个,上面接一个口,下面接一个口。换算一下,然后实际打入0.5吨,1吨,1.5吨,2吨。。等数值,标定一下,很好用。。我看河南车都过来装车。

就是分段标定罐仓储量,,

通讯网老师今后,万一遇到,储量要求精密点滴鸟

也许俺能助你,有面子有派呀

呵呵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3621215933323.pdf  吹牛不打稿,拟合精度拟合效率,全球第一?

                  .

网友F:
这种液体在选矿上比较常见。选矿时一般要往矿浆里加入发泡剂,然后向矿浆里充气,矿浆于是就变成像发了泡的啤酒,这种液体由于内部有金属颗粒,所以,对材料的磨削比较厉害,像不锈钢阀门一类的,过个一年半载就磨坏了。所以,测量这种液体,一是要考虑气泡影响(气泡不能排出),一个是考虑对材料的磨削,最好是非接触式的。但这个测量据说比较难,希望二王老师能够研究一下,感觉市场不错。有人推荐多普勒方法,但据说这种方法精度比较差,而且这种方法是不是非接触式的,还没有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