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一

楼主(2012-01-16):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十一

    本文6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帖:各位前辈们:
    我现需要一块直流功率放大板.要求输入为DC+/-10V,输出为DC+/-30mA.请给予指点.

回复:楼主  你是要的是将 -10~+10V的电压信号转换为 - 30~+30ma电流信号吧?这不是功率放大,是电压转换为电流,请见下图:

     输入信号为 -10+10V ,输出信号为 -30+30ma.

下面就该电路的工作原理作以解析:

1当输入电压信号>0V时,二极管D2反向截止,运放器U1D12脚电压=0V,由于U1D是电压跟随器,故其13脚也=0V,即使R11的电压 =0,其电流=0,故R12的电流=0U1C10脚电压=-15V,9脚电压也=-15V,即R13的电流=0G4关无电流输出。

而此时的D1正向导通(D1R4—回地),如Uin=10VD1管压降=0.7V,其加在U1B5脚的电压=10-0.7=9.3V,由于 U1B为跟随器,故其6脚电压也=9.3V,即R1的电压=9.3V,由于R2R1的电流相等,故知R2的电压=9.3÷10×3=2.8V,D1D2选用参数相同的二极管,此时流过的电流相等,故它们的正向压降也相等,将RW1调到D2电压的1/3处,其上端电压=0.7÷3=0.2V,U1A 3脚对+15V端的电压降=2.8+0.2=3V,U1A也是电压跟随器,故其2脚与3脚点位相等,即知R3的电压=3VR3=100Ω,故输出电流=3÷100=30ma

2当输入电压信号<0V时,二极管D1反向截止,运放器U1B5脚电压=0V,由于U1B是电压跟随器,故其6脚也=0V,即使R1的电压 =0,其电流=0,故R2的电流=0U1A3脚电压=+15V,2脚电压也=_15V,即R3的电流=0G2关无电流输出。

    而此时的D2正向导通(D2R14—回地),如Uin=-10VD2管压降=0.7V,其加在U1B5脚的电压=10-0.7=9.3V,由于 U1D为跟随器,故其12脚对地电压=-9.3V,即R11的电压=9.3V,由于R12R11的电流相等,故知R12的电压=9.3÷10×3=2.8V,D2D4选用参数相同的二极管,此时流过的电流相等,故它们的正向压降也相等,将RW2调到D4电压的1/3处,其上端电压=0.7÷3=0.2V,U1C 10脚对-15V端的电压降=2.8+0.2=3V,U1C也是电压跟随器,故其9脚与10脚点位相等,即知R13的电压=3VR13=100Ω,故输出电流=3÷100=30ma。由于电流方向是有-15V流向0V电位,故此使得输出电流=-30ma.

二、求助:帮我编写两个梯形图,PLC无所谓,,有模拟量输入模块,第一个梯形图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工作压力,压力为01MPA,输入用4-20MA的压力变送器,第二个也是在触摸屏上显示水位,百分比的,也用4-20MA的电容液位计,讲清楚点,用什么指令。

回复:按着你的要求,我给你用S7-200编的程序,见下图:

 一、主程序:

    二、子程序:

     上面标有说明,结合书就可看明白。

   三、求助帖:常常在看PLC的资料时,有关于转换指令,就是整数转换BCD码是如何转换的,相对应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同行指点一下吧,谢谢

      回复:BCD码又称8421,是一种将每一个10进制的数用4位二进制的数来表示的记数形式,一个字节有8位,可容纳2BCD码数,字节的低4位表示个位BCD码数,高4位表示十位的BCD码数。每4位的有效值(1)由低到高分别表示为1248(对个位),10204080(对十位)....

     整数通常是以16进制(即2进制)数的形式存放在存储器内,将整数转换为BCD码计算思路是这样:将原整数存放在M1区,M2BCD码存放区,将M20,如最大整数<10000,则M2选用一个字存储器就够,计算过程是:先判断M1是否大于10进数8000(转算16进制数为1F40),如大于,用M1 - 1F40,将差-->M1M2 1 ,如小于,不作减运算,接着将M2左移一位,再判断M1是否大于10进数4000(转算16进制数为0FA0),如大于,用M1 - FA0,将差-->M1M2 1 如小于,不作减运算,接着将M2 左移一位.....接着按同样判断处理过程,判断2000100080040020010080402010,判断完10后,将M2左移4位,再将M1或到M2中,此时的M2即为转换BCD码数。

下面使用S7-200编写的整数转换为BCD码的梯形图,供你参考。

      四、求助:求解IR

      回复:这是一个交流电源与RLC并联的回路,其 R 支路的电流与交流电源电压同相位,而 L 支路的电流相位滞后交流电源电压相位90 ,其 C 支路的电流相位引前交流电源电压相位90 ,即LC的电流相位相反,LC的和电流等于二者电流值的数值相减,LC的和电流与 R 支路电流(IR)电位相差90度,故二者的和电流(即回路总电流),等于其矢量和。其关系式为:

        13×13=IR * IR + (17-5) ×(17-5)

     简化为:169 = IR * IR + 144

      故得:IR = 5 A

五、求助:我在做西门子模拟量输出程序的时候,给变频器的信号是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本来采用的模块是4-20ma量程的,输出模拟量只要4ma对应020ma对应27648就行,可是你现在模块换成0-20ma量程的,要怎么对应数字量才正确呢?谢谢!

回复:变频器的信号要求是4-20ma,而你选用0-20ma量程的输出模块输出给变频器,应这样处理:如0-20ma量程的输出模块输出20ma时对应的输入数字量为Hm,则输出4ma时对应的输入数字量为:Hm / 5。编程时传送给模块的数字量不是从0~Hm,而是从Hm/5Hm。比如Hm=320004ma时对应的输入数字量=32000÷5=6400。即在PLC编程时,要想通过0-20ma量程的输出模块输出变频器4-20ma的输出电流,PLC传送给输出模块的数字量为6400~32000,这样当PLC输送给模块的数字量=6400时,模拟块输出给变频器电流=4ma,当PLC输送给模块的数字量=32000时,模拟块输出给变频器电流=20ma

六、回复:采用长度除时间的方式,每个固定长度内有2个宽度不等的脉冲信号,怎么样取单数个脉冲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 从而计算出速度???

回复:根据楼主的说明其实很简单就例如一根皮带 很有规律性的 在(1M 2M 6M 7M 11M 12M 16M 17M)。。。。 处各有一个突出 用接近开关检测信号 怎么样算出速度 速度会变化的

应这样处理:

   1、先产生10毫秒振荡脉冲:用5毫秒一中断的时间中断,中断程序为使某一字节存储器(如MB10)加一,这样M10.0将产生100Hz脉冲频率

   2、选用一个编码器,其测速辊的尺寸确保前进1mm发出1个脉冲,用此测速辊压紧皮带使其运行中不丢转。

   3、用接近开关常开触点一端接+24V,另一端连接PLC的一输入点(如I0.0)。用I0.0的前沿使MB11进行加一计数,其M11.0形成的脉冲宽度就是皮带相邻二个突出之间的距离或运行时间,用M11.0做控制门就可分别测二个突出的运行距离和行走时间。见下梯形图:

     上图左侧求的VW0为第一与第二突出间的速度(也包括34间的速度,5678。。的速度)

     上图右侧求的VW2为第二与第三突出间的速度(也包括45间的速度,6789。。的速度)速度单位毫米/

      **以上程序是假设编码器计数脉冲频率低于100Hz,用普通存储器做计数器。如果编码器计数脉冲频率高于100Hz 对编码器输出脉冲应采用高速计数器计数,用M11.0的正负脉宽分别做二个高速计数器的控制门,取出计数值的低字值送入MW2MW8

网友A:
这应该可以顶上去。有2个看到参考应用了就是成绩

网友B(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