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怎样让流量计发挥高精度计量作用

楼主(2012-01-16):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都在不断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上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不言而喻,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做着一项工作,那就是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也就100%的投入要生产出100%的高质量的合格品。因而高精度的质量流量
计成为各生产厂家的首选仪表。在线的高精度质量流量计的数量突飞猛进。然而,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发挥了高精度的作用吗?这恐怕你就不知道了。你一定说:我都用上了,那怎么不是高精度,这里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

  一、采用高精度质量流量计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各个企业都在上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采用高精度质量流量计确实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此,我举二个例子,以证明高精度质量流量计的作用。

  第一个是某腈纶厂聚合车间用于测量βME的流量计,βME是进聚合釜生产腈纶丝的主要原料,所以流量计的示值准确与否至关重要。原来该车间采用的是日本OVAL的椭圆齿轮流量计,标牌是0.5级。但实际标定为1.0级,而在使用时,由于介质不够纯净,有时就把齿轮卡住,无法计量,更谈不到达到椭圆齿轮流量计本身的精度等级,显然,产品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至使腈纶厂的厂区内到处都是废丝,给腈纶厂造成很大的损失。后来在我们建议下,他们采用了美国ROSEMOUNT公司的0.2级质量流量计,产品的质量立刻达到了工艺指标。现在腈纶厂的厂区内花团锦簇,绿草如萌,充满了生机。并且他们还开发出新的产品,从这个事情之后,计量在腈纶厂倍受重视,计量仪表都得以更新和提高,腈纶厂的效益也蒸蒸日上。

  另一个是某家不大的生产液化气的企业,原来他们厂都用地中衡进行贸易结算,有一次,这家企业的厂长来我们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下他们厂的情况,让我们给出一些好的办法,我们建议他们安装二台0.2级的质量流量计进行贸易结算,安装二台0.2级的质量流量计要花费20多万元,这些钱对他们厂来说还真不算是小数目。厂长决心试一下,结果在年底结算时,多赢利了250余万元(其它的条件都和原来一样)。从此,这位厂长对计量特别重视,计量检定,计量仪表更新都放在了首位。为什么?计量产生效益。

  二、高精度质量流量计在使用过程存在的几个问题

  计量产生效益,然而,并非所有的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都发挥了高精度的作用,一些生产厂虽然采用了高精度质量流量计,但由于使用不当,使高精度质量流量计变成了低精度,有的甚至无法使用。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某化工厂有一台DN25CMF型质量流量计,从流量计本身来说,这一型号是ROSEMOUNT最稳定,精度最高的,但现场无法使用,为什么?就是由于没有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十多米长的管线上质量流量计在那荡秋千,并且流体是液体而质量流量计还倒着安装。这样的流量计又怎么能起到高精度的作用呢?

  某公司有台同型号的质量流量计,流量计和计算机都工作正常。可是质量流量计显示的流量和计算机显示的流量就是对不上,查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原因,差量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才找到了问题之所在。

  其原因是一般情况下,质量流量计都是与计算机联用,并且99%以上计算机采用的都是流量计的模拟信号(即4~20mA),所以模拟信号的准确就影响到计量的准确。由于质量流量计输出的是频率信号。因此我们使用的模拟信号中间又有了一个转换,这就是造成用户计量不准的主要原因。可是用户自己还不清楚。

  某炼化公司有一台质量流量计也存在此问题,该台质量流量计的频率输出正常,而计算机显示的示值却与实际相差悬殊,后来才发现问题就出在模拟输出上。原来流量计的满量程输出为20mA,而实际输出为16mA,所以计算机那边就以16mA进行计算付量。而不管你如何加大流量,质量流量计示值也不再跟踪,这就造成计算机接收到的数据和实际流量相差甚远。

  假定该台质量流量计的量程为0~5t/h。也就是说,无流量时,模拟输出为4mA;流量为5t/h时,模拟输出为20mA,而它实际输出为16mA,当实际流量为10t/h,它实际输出还是16mA,给计算机一个假值。
假设管道中的流量正好是5t/h,那么误差有多大?它的相对误差计算如下:

E=((20mA-4mA)-(16mA-4mA)}/(16mA-4mA)*100%=33.33%
要是管道中的流量超过5t/h,那么误差将会更大。所以此台质量流量计的0.2级的精度等级根本无从谈起。

  在多年的检定工作中,对这些质量流量计有个初步了解。
通常,质量流量计在使用时,满量程时模拟输出大多数在19.60mA~19.96mA(或20.04mA~20.40mA),即满量程误差在±2.5%~±0.25%。零点一般在3.95mA~4.05mA之间,个别的要超出这个范围,所以,零点所带来的满量程相对误差为:

(3.95-4)/16*100%=-0.31% 或:(4.05-4)/16*100%=0.31%

若是在25%满量程的流量点下,误差:

(3.95-4)/4*100%=-1.25% 或:(4.05-4)/4*100%=1.25%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高精度质量流量计所用精度也只不过在2.5%~0.25%之内(不含零点所带来的误差),没有达到高精度指标。

  这一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在多年的检定工作中,我们总结出一个经验,那就是要想使质量流量计的精度等级达到0.2级或更高,一定采用流量计频率输出作为计算机的输入信号,如用模拟信号的必须对流量计的模拟信号进行检定。

  再有就是“大马拉小车”,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用DN50口径流量计去测量1t/h的流量,将会产生较大的误差,0.2级的质量流量计变成了1.0级(有的甚至达不到1.0级,或者根本就无法使用),这是花了高价钱,做了低价使用,同样会带来很大经济损失。

  三、如何使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发挥高精度的作用

  到此,也许有人会问:如何让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真正发挥高精度的作用呢?

  下面我们就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1、 选型(这里仅限于和精度有关的量程选择,防爆、耐压等略)。

  在选型时首先要确定工艺流量,然后根据工艺流量选择流量计的口径,工艺流量的上限应不低于流量计设计上限的70%。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流量计在最佳的状态下运行。从而确保流量计的精度。另外,工艺管线的口径一定要和流量计的口径一致,否则也会带来误差。

  2、质量流量计安装环境的选择

  ⑴质量流量计应无应力地安装在管线上,前后直管段应为前10DN,后5DN,在靠近质量流量计的两侧应有支架。并且质量流量计前后还必须安装截止阀(以备拆装及质量流量计调零之用)。
  ⑵质量流量计的安装位置必须远离振动源和磁场(如大型电机、大型振动源附近)。
  ⑶质量流量计必须接地线。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微弱,通常为微伏或毫伏级,因而防止外界电磁干扰是用好质量流量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流量计在标定之后,决不能更改参数指标,否则会使质量流量计计量失准。
  2、质量流量计在正常安装情况下,无需再做任何调整。
  3、质量流量计正常投用后,先关闭出口阀门,再关闭入口阀门,看流量计指示是否为零,为零,那么流量计一切正常,否则,要找专业检定人员进行调整。

网友A:
学习了,这个帖子讲的不错,大多数企业都不够重视计量工作,其实计量做好了,一来一去能赚下不少呢。

楼主:
对:onlyma关于学习了,这个帖子讲的不错,大多数企业都不够重视计量工作,其实计量做好了,一来一去能赚下不少呢。 内容的回复:

呵呵,謝謝支持。

其实内部控制也很重要啊。现在企业整天想着怎么跑贷款,怎么开展业务。内部控制反而做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