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在轴流螺旋桨式风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1-16):
 1 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传动控制对自动化要求的不断提高,采用晶闸管为主要器件,单片机为控制核心的智能型电动机起动设备—软起动器,已在各行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由于软启动性能优良、体积小、重量轻,并且有智能控制及多种保护功能,而且各项起动参数可根据不同负载进行调整,其负载适应性强。因此,其逐步取代落后的y/△、自耦降压及磁控式等传统的降压起动设备必然趋势。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本作业区采用西普软启动器strb160-3 320a 起动160kw轴流螺旋桨风机。现分析其实际系统及起动过程。
            2 螺旋桨风机系统图
            本系统,考虑到现场冬夏温差大,且不需频繁调速,故采用变极电机进行调速。电机为南阳防爆集团有限公司的yd
            355l-416w(功率160/110kw,转速1480/990r/min)。又因工艺要求不高,本系统调速为离线变极调速,即在电机断电后,将其端子改变极数进行调速,而不需接触器等控制设备进行变极调速。螺旋桨风机为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厂制造的tl
            85ⅱz1(功率160kw,转速149r/min,流量273×10000m3/h, 全压15mpa),其系统示意可如图1所示。

            图1 螺旋桨风机系统图

            3 strb系列软起动器主电路结构
            软起动器主电路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strb系列软起动器主电路结构图
            4 strb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
            strb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

            图3 strb软启动器的工作原理图
            strb软启动器采用三对反并联的晶闸管串联于交流电动机定子回路上,利用晶闸管的电子开关作用,通过微处理器控制其触发角的变化来改变晶闸管的导通程度,由此来改变电动机输入电压大小,以达到控制电动机的软启动目的。当起动完成后,软启动器输出达到额定电压,这时,strb将自动控制三相旁路触发器km1吸合,将电动机投入电网运行。这样,一则在电机运行时可以避免晶闸管产生的谐波;二则可以节约在晶闸管压降上的损耗,提高系统的效益;三则可以避免长期运行使晶闸管发热,以提高晶闸管使用寿命。

            5 strb软启动器外部电路接线
            strb软启动器外部电路接线如图4所示。

            图4 strb软启动器控制板电路接线
            strb软启动器的主控制板上有14个外部端子,可以实现外部信号控制、远程控制及系统控制提供方便。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未用到的端子未画出。本系统端子包括起动、停机、故障输出(作报警用),外配旁路接触器控制接口等。

            6 strb软启动器的控制模式
            strb系列软启动的起动方式有限流起动和电压斜坡起动,同时还具有点动运行功能(本系统没有采用点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6.1 限流软起动控制模式
            在限流起动模式下,当电机起动时,其输出电压值迅速增加,直到输出电流达到设定的电流限幅值im,如图5所示。并保持输出电流不大于该值,电压逐渐升高,使电动机逐渐加速,当电动机接进额定转速时,输出电流迅速下降至额定电流ie,完成起动过程。

            图5 限流软起动
            电流限幅值可根据实际负载的情况进行设定,设定范围为电机额定电流ie的0.4~0.8倍。
            6.2 电压斜坡软起动控制模式
            图6给出了电压斜坡起动的电压变化波形图。其中u1为起动时软起动器的初始电压值。当电机起动时,软起动器的输出电压迅速上升到u1,然后按所规定的时间t迅速上升,电机随着电压的上升不断加速,当电机达到额定电压ue时,电机达到额定转速,起动完成。初始电压u1和起动时间t均可根据负载情况进行设定,u1的设定范围为0~380v,t的设定范围为0~600s。

            图6 电压斜坡软起动
            6.3 停机控制模式
            strb软启动器有自由停车及软停车两种停机模式,它可根据负载的要求工况进行选择设定。
            (1) 自由停车
            当接到停机指令后,软启动器旁路接触器随即封锁主电路晶闸管的输出,电动机依靠负载惯性逐渐停机。
            (2) 软停车
            在这种停机模式下,电动机的供电由旁路接触器切换到主电路晶闸管,软启动器的电压逐渐降低,电机停止运行。其停机时间可根据负载要求进行设定,设定范围为1~100s。
            7 结束语
            strb软启动器采用16位单片机进行智能控制,能保证电动机在负载要求的起动特性下平滑起动,又能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同时还能直接与计算机实现远程控制,为自动化智能控制打下良好基础。

网友A:
谢谢,这些新材料我收着,学习有

网友B:
软启动器启动电机时也应该是属于无级调速吧?

网友C:
谢谢!这些材料不错!我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