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022C 怎么用

楼主(2012-01-16):
  面板上的各个按钮的功能是什么啊?  搞不懂,以前用的是最原始的那种,现在换新的了不会使了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个ADS1022C示波器的说明书,边看边学。我只能在这里尽量给你提供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个ADS1022C示波器的说明书,边看边学。

这是最好的办法,除非有有用的朋友帮助你

楼主:
对:水中鱼关于建议楼主找个ADS1022C示波器的说明书,边看边学。我只能在这里尽量给你提供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有,可是具体的那些个按钮的功能我还是不是太清楚,你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C:
      这个最好找说明书或是找个老师傅问问哟,原来在电工学校用过几个型号的